怎么用DAC0832循环产生锯齿波三角波方波

楼主(2017-01-02):
怎么用DAC0832循环产生锯齿波三角波方波

网友A: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2^0;
sbit wr=P2^1;
void main(void)
{
        uchar i;
        cs=0;
        wr=0;
        while(1)
        {
                for(i=0;i<255;i++)
                P0=i;
        }
}

网友A: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2^0;
sbit wr=P2^1;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main()
{
        uchar i = 0,j = 0;
        cs=0;
        wr=0;
        while(1)
        {
                P0 = i;
                i++;
                if(i == 255){j = 1;}
                while(j)                           ///RBF就是反馈信号输入线
                {
                        P0=i;
                        i--;
                        if(i == 0){j = 0;}
                        delay(1);
                }
                delay(1);
        }

}

网友A: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2^0;
sbit wr=P2^1;

void delay(uint ms)
{
        uchar i;
        while(ms--)
        {
                 for(i=0;i<120;i++);
        }
}
void main()
{
        cs=0;
        wr=0;
        while(1)
        {
                P0 = 0x00;
        delay(20);
                P0 = 0xff;
                delay(20);
        }

}

网友B(2017-06-22):
不需要进行XBYTE[0x00fe]位置声明?

网友C:
首先需要模拟寄存器环境,然后按平常书写,你可以看下金沙滩的书,上面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