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实际电路问题

楼主(2017-01-03):
我在proteus上仿真,1602就能显示,可是把程序下载到实际电路中就不能正常显示,proteus里面是lm016l是不是和LCD1602在程序方面有不同的地方呢?我连线应该没错,弄了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求大神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A:
proteus能仿真,实际电路一般都能正常运行。你的问题多数是硬件电路有错或不匹配。

网友B:
你确定1602的rs rw en这三条线接对了么 不同开发板上的位置不一样的

网友C:
上实物图、上仿真图、上程序代码,不然没法帮,都只能猜。

网友D:
proteus在哪里能够下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roteus在哪里能够下载??

链接:http://pan.baidu.com/s/1sk9ThZR 密码:a8nv
我网盘里有。

网友F:
液晶亮度控制分压接了吗?当年浪费了我半小时才找到原因,仔细看液晶屏的文档

网友G:
更新proteus的元件库

网友H:
把RS,RW,EN全接到P0就不行的,因P0口每个引脚都要加上拉电阻,而你没有加,所以,P0口就不能输出高电平,只有低电平,那个RS应该是高电平,为红点,可接到P0口是灰点,表示引脚处于悬空状态,因内部输出高电平,但实际上是悬空状态了。你的排电阻接到数据口P2上了,不用的,把排电阻接到P0口做上拉电阻就好了。P2口不用上拉电阻的。

网友G:
重新写入固件试试 要记得保存

网友I:
应该是硬件电路有错吧

网友J:
一般都是硬件问题,看看主频工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