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CT6芯片用这个ST-LINK V2下载需要用到哪几个引脚?

楼主(2017-01-03):
我有一块arm103开发板,现在不知道怎么玩?

网友A:
这个单片机开发板的型号是什么?我也许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料给你

网友B:
找到 VCC  SWCLK  SWDIO  GND 这四个接口,对应你的LINK 就可以了,在软件里面选择 SWD 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片机开发板的型号是什么?我也许可以提供相关的资料给你

火牛STM32F103VCT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 VCC  SWCLK  SWDIO  GND 这四个接口,对应你的LINK 就可以了,在软件里面选择 SWD 模式

我实验的是jlink v8和stm32f103rbt6!
        如果用jtag模式下载的话,需要接:jlink的第1脚(VDD)、第3脚(TRST对应stm32的PB4)、第5脚(TDI对应stm32的PA15)、第7脚(TMS/SWDIO对应stm32的PA13)、第9脚(TCK/SWCLK对应stm32的PA14)、第13脚(TDO\SWO对应stm32的PB3)、第15脚(RESET对应stm32的NRST)、第4.6.8.10.12.14.16.18.20中的任意一个脚(地脚)。
        如果用sw模式下载的话,只需要接:jlink的第1脚(VDD)、第7脚(TMS/SWDIO对应stm32的PA13)、第9脚(TCK/SWCLK对应stm32的PA14)、第4.6.8.10.12.14.16.18.20中的任意一个脚(地脚)、需要说明的是第15脚(RESET对应stm32的NRST)可接可不接,大家根据实际自己决定(保险起见还是建议接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实验的是jlink v8和stm32f103rbt6!
        如果用jtag模式下载的话,需要接:jlink的第1脚(VDD)、 ...

之前回复是网上找的,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我这块STM32F103VCT6开发板要用J-link,要用SW下载要接:jlink的第1脚(VDD)、第7脚(TMS/SWDIO对应stm32的PA9)、第9脚(TCK/SWCLK对应stm32的PA10)、第4.6.8.10.12.14.16.18.20中的任意一个脚(地脚)、需要说明的是第15脚(RESET对应stm32的NRST)可接可不接?  ST-LINK V2下载器上找到对应的VDD, TMS/SWDIO,TCK/SWCLK,GND,RESET,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实验的是jlink v8和stm32f103rbt6!
        如果用jtag模式下载的话,需要接:jlink的第1脚(VDD)、 ...

只接四根 够了 , 用了 N 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