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读保护功能和清除读保护功能设置

楼主(2017-01-03):
1、STM32对内部Flash的保护措施
   所有STM32的芯片都提供对Flash的保护,防止对Flash的非法访问 - 写保护和读保护。
   1)、读保护即大家通常说的“加密”,是作用于整个Flash存储区域。一旦设置了Flash的读保护,内置的Flash存储区只能通过程序的正常执行才能读出,而不能通过下述任何一种方式读出:
通过调试器(JTAG或SWD);
从RAM中启动并执行的程序;
   2)、写保护是以四页(1KB/页) Flash存储区为单位提供写保护,对被保护的页实施编程或擦除操作将不被执行,同时产生操作错误标志。
   读与写设置的效果见下表:
   读保护写保护      对Flash的操作功能
    有效 有效 CPU只能读,禁止调试和非法访问。
    有效 无效 CPU可以读写,禁止调试和非法访问,页0~3为写保护。
    无效 有效 CPU可读,允许调试和非法访问。
    无效 无效 CPU可以读写,允许调试和非法访问。
2、当Flash读保护生效时,CPU执行程序可以读受保护的Flash区,但存在两个例外情况:
   1)、调试执行程序时;
   2)、从RAM启动并执行程序时
   STM32还提供了一个特别的保护,即对Flash存储区施加读保护后,即使没有启用写保护,Flash的第 0 ~ 3 页也将处于写保护状态,这是为了防止修改复位或中断向量而跳转到RAM区执行非法程序代码。
3、Flash保护相关函数
   FLASH_Unlock();   //Flash解锁
   FLASH_ReadOutProtection(DISABLE);  //Flash读保护禁止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Flash读保护允许
4、stm32置读保护跟清读保护操作
  功能:读保护设置后将不能读出flash 的内容;当解除读保护的时候stm32 会自动擦出整篇flash;
  读保护设置:在程序的开头加入“读保护”代码,即实现了读保护功能;(每次程序运行先开保护)
  解除读保护:解除读保护可以设置在按键里面,方便实现解锁,也不可不设按键在RAM中执行程序再清除读保护;
  (1)设置读保护:
int main(void)
{
    ....

    if(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SET)
    {
        //FLASH_Unlock();不解锁FALSH也可设置读保护???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
    ......
    {
       .....
     }
}
    这个写到程序当中并执行过后,使用j-link就不能‘读出’程序了,就是‘读保护’了!没有使用此程序可以读出下载到芯片中的程序,但是如果使用了此程序就无法读出程序了。但是也无法再次烧写新的程序到芯片中了(要测试请慎重!!!!!!)
  可以在主程序当中设置一按键专门清除“读保护”,一旦按下按键则清除“读保护”时芯片可以重新被烧写。
  (2)解除读保护:在程序中的某个操作中(如按键等)加入如下代码,执行后
代码自己杀死了自己!
if(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RESET)
{
FLASH_Unlock();
FLASH_ReadOutProtection(DISABLE);
}
   这些函数在stm32f10x_flash 里面,注意:调用上面这个库的时候需在#include "stm32f10x_flash.h"前加#define _FLASH_PROG;否则报(没有定义)错。
   如果你没有做按键清除读保护这一步还有方法二补救:专门写一个清除“读保护”程序,使用RAM中运行程序的方法,运行此程序解锁“读保护”,执行后,FLASH会自动全部擦除。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Chinp_Init();
FLASH_Unlock();
FLASH_ReadOutProtection(DISABLE);
}

※对于在RAM中运行程序,说明如下:
(1)我使用IAR + J-Link,不用把Boot0和boot1脚设置成从RAM启动也可在RAM中调试(我是设置成从FLASH启动)。
(2)在IAR环境中设置Link文件为lnkarm_ram.xcl
(3)Debuger选项Download tab中勾全部去掉。
按上面设置完成后,按Debug按钮,执行上面程序,读保护可解除。

*************************华丽丽的分割线***********************************************

if (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RESET)
{
FLASH_Unlock();
FLASH_ReadOutProtection(ENABLE);
}
*************************华丽丽的分割线***********************************************

if (FLASH_GetReadOutProtectionStatus() == SET)
{

FLASH_Unlock();
FLASH_ReadOutProtection(DISABLE);
}
CPU Flash读保护使能后,仿真器调试会失败。J-LINK有个解锁菜单,需要解锁才能正常再次烧写程序。当然解锁会导致Flash内容被全部擦出。

启动"J-Flash ARM"工具,Target->unsercure chip 就解除了芯片的读保护。Target->unsercure chip 后一定要上电复位,系统不复位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