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HT11传感器模块

楼主(2017-01-03):
买了个sht11的模块,我的电路图上需要四个借口,可这个模块只有正负out三个借口,应该怎么接到单片机上呢?

网友A:
模块的原理图发上来看看 就知道了

网友B:
需要原理图

网友C:
你买的模块不对吧,我们自己做的模块是4条线的借口啊

网友D:
应该在检测下,有4个IO, 1.GND. 2.DATA. 3.SCK. 4.VDD

网友E:
接VCC,GND,data就行了

网友F:
接VCC .GND.DATA  就可以了

网友G:
正负接电源,out接你的单片机输入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