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截图 有点看不懂,不是显示八点三十分三十秒吗

楼主(2017-01-03):
1

1

2

2

3

3

4

4

网友A:
时分秒对应的数码管位不一致!换一下数码管对应的位就可以了(程序里改)

网友B:
高位和低位反了  Px0 是低位   Px7是高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位和低位反了  Px0 是低位   Px7是高位

您能再说详细点么

网友C:
a接P0.7   b接P0.6 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分秒对应的数码管位不一致!换一下数码管对应的位就可以了(程序里改)

我改好了,谢谢

网友D:
c语言,看不懂,看看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B:
  P25接1     P24接2    P23接3    P22 接4    P21接5    P20接 6
高位  …………………………………………………………………………   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