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的SCH零件库和PCB零件库须知

楼主(2017-01-03):
SCH零件库的制作:制作的零件可以存放在两个位置任选:
一是存放在多种零件库MULTI DIVECE LIB内,先在这个库内找一个相近似的零件复制一下,然后粘帖在新零件编辑器内,经过少许改动就成为想要的零件了,这样制作简单省事,而且成功率高,很少会出现错误。以后要找这个零件时,打开多种零件库MULTI DIVECE LIB,就可以看到。不用专门加载零件库。因为多种零件库通常一定会加载的。
二是在你当前自命名的设计库DDB内,新建一个PCB LIB 印板零件库,自已取一个名字。然后制作零件,制作完成后保存,在PCB编辑器中,加载你自已设计库内的PCB LIB零件。你当然知道这个库的位置在哪里。因为是你自已选择的位置。
在画SCH图时,放置零件时按TAB键,编辑零件的属性,一定要填好PCB封装名称,而且要看SCH零件的引脚号和PCB零件号是否完全一样,如果两者不一样,就会在PCB布局加载零件时,零件的引脚是悬空的,没有连接导线。而在SCH电原理图中是有导线的。如果两者引脚号不一样,就要改动引脚号使两者完全一样。
在画原理图,放置零件时一定要填写好零件的封装,没有写入封装,或在SCH中零件的封装在PCB库中没有,在PCB板布局放置零件时,在PCB板内就会找不到这个封装号不对的零件,如果PCB库中没有这个封装,就要在PCB库中自已制作这个封装。
如果在PCB板内布局零件时,相邻零件靠的太近相互挤压重迭,这个零件就会是绿色的,而放置正常的零件应当是黄色的。此时就要移动零件把间距拉大,相互不挤压不重迭。
在PCB板编辑中,KEEPOUT层是用来画定板子零件布局范围的。零件将会被限定在矩形方框内。双面板的PCB编辑窗口一般有以下各层:顶层放零件和丝印,底层走铜线,KEEPOUT层画定板子零件范围,机械层规定板子外形尺寸,丝印层零件符号和说明文字。阻焊层和焊盘层是系统按设计规则自动形成的。钻孔层和多层也是自动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