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中画PCB零件库零件的须知

楼主(2017-01-03):
和SCH库元件的制作一样,PCB库元件的制作也分两种方法:
1、在系统自带的某一个PCB库中新建一个PCB元件,打开PCB画板编辑窗口------点击屏幕右上角browse的librariesPCB库------点击系统自带的通用PCB库gereal IC lib作为当前使用库------点击屏幕右侧中部的库零件编辑EDIT启动制作PCB库元件程序-----点击tools工具------新零件new component-------弹出:欢迎到PCB零件向导对话框------点击取消向导(如果画芯片的封装最好用PCB零件向导画出的芯片封装标准快捷,如果画其它形状的零件,取消向导完全手工自画)------进入PCB元件画制界面------选中屏幕底部的:顶部丝印层top overlay------用绘图工具画出零件的外形通常画圆或矩形当作零件的外壳是黄色的零件外框------用T按钮输入黄色的 文本:零件说明------放置焊盘按TAB键编辑焊盘的数字号------存盘------点击rename重命名零件------存盘------点击place把这个新绘制的零件放到正在绘制的PCB板上------这个新制作的PCB零件永远保存在当前PCB库内。
2、在你当前的protel99se设计库DDB内,新增一个PCB零件库,并在这个新增库中可以自已制作任意个PCB零件:打开PCB绘板编辑窗口-----------点击file-----new-----弹出新文档对话框------点击pcb librarye docment------点击ok-----此时在屏幕中心弹出一个新的PCB库PCBLIB1.LIB同时在屏幕左侧出现这个新库内的第一个新PCB零件:PCB COMPONENT-1   PCB新零件1-----点击重命名零件rename-----按自已的意愿任取一个名字这就是封装名字在SCH中零件的封装名一定要和这个封装名相同才可以制PCB板------在屏幕中心画零件外形选择顶部丝印层top overlay画出黄色的零件外壳-----用T钮写入黄色的说明文字------保存------放置PLACE这个新画的PCB元件到PCB板上------在这个新建的PCB库中可以连续画任意个新零件。关闭protel99 PCB程序,然后重新打开当前你的protel99设计库DDB-------打开PCB板绘图程序,加载自已新建立的PCB零件库,就可以反复任意使用这个自已制作的PCB零件库中任一个PCB零件了。

protel99se的PCB板制作窗口下,PCB板分为多层,有PCB板的顶层,底层,机械层,多层,钻孔层,丝印层,阻焊层,keepout层,焊膏层,这些工作层切换标签排列显示在主屏幕的下边缘,可以鼠标点击选择为当前层,顶部放置零件和布线,底部只布线,keepout层用来画电路板的边缘轮廓,同时限定了零件布局在keepout层的方框之内。PCB板的各种说明文字和图形字符要在丝印层上进行。放置焊盘时系统会自动在多层上进行。
PCB板各个层的打开和关闭,是在PCB板编辑窗口下------design------options------layers中,打开或关闭某一层。

PCB板的机械层:机械层1用于标定PCB板的边框,机械层3用于画板子的挡条机械结构件。机械层4画板子的标尺和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