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画PCB板图的关键步骤

楼主(2017-01-03):
先新建两个文件,一是SCH文件,二是PCB文件。然后打开SCH文件,加载SCH零件库。把要用到的SCH零件如果库中没有,在库中先画好,先不要画SCH电路图。打开PCB文件,加载要用到的PCB库,如果库中没有要用的PCB零件,就要先画好PCB文件。对比SCH库中的零件与PCB库中的零件引脚是否相同,SCH库中零件的引脚号(不是引脚名),一定要和PCB库中零件的标号相同,如果不同,就要把两者改成一样。上述准备工作作好后,才能画SCH电原理图。画SCH电路图时,一定要注意填写封装号,还要注意检查你的SCH库中是否有这个零件的封装号,如果没有,就要先画好。SCH电路图画好后,就可以点击SCH中design----更新PCB按钮了,在弹出的更新design对话框中一定要把generate compenent class for all schematic 前面的对勾去掉。把SCH窗口换到PCB窗口,此时可能看不到零件,点击view----fit board就可以看到一堆零件了。然后就可以在KEEP OUT层画板子边框,手动布局,自动布线了。
SCH零件的脚名可以随便取名,但脚号必须和PCB库中脚的标号相同。当SCH库中零件与PCB库中零件引脚号不相同时,改SCH库中零件引脚号,不要改PCB库中零件脚号。
全局编辑零件的封装号:在SCH中,点击一个零件-----点击GLOBAL弹出3联框-----在中间框LIB REF库基准中填写SCH库里零件的名称-----在最右联填写要改的封装号-----OK
在PCB绘画时,左下角是绝对原点,一般在绝对原点画PCB图,点击编辑-----origin----set:点击左键设定新的原点,点击reset,恢复到绝对原点。在SCH图中更新PCB时,如果看不到PCB图中的零件,点击:视图----fit board ,就可以看到零件了。
怎样改PCB图中某条线的宽度:在PCB图中双击某条线弹出track属性对话框-----单击GLOBAL弹出三联对话框------在最左栏顶部改变线宽度值------在中间栏NET框写same-----在左侧栏顶部的宽度前选中打对勾------OK------提示你这个网络中包含的几段数改变了宽度。
检查SCH与PCB图中零件的封装是否不一致:在SCH图,点击设计-----更新PCB-------在弹出的更新设计对话框的左下角------点击预览改变-------如果有错误就会在这里显示出来。  布线时按小数字键盘的花键,可放置过孔同时改变走线的顶层与底层。
PCB99SE 单击编辑-----CHANGE----鼠标变成十字-----对准某个零件单击选中这个零件------编辑改变这个零件的属性。
设置PCB的边框用机械层4来画,不要用机械层1来画。

网友A(2018-01-08):
学习学习,最近正在画PCB图

网友B(2019-12-20):
我想学怎样画PCB电路板

网友C(2020-06-11):
引用 网友B:
我想学怎样画PCB电路板

有原理图的画,PCB很好画,网上有太多教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