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交通灯控制系统.以单片机为主控器设计制作一个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控制器。

楼主:
主要技术指标及要求:
1、以单片机为主控器设计制作一个十字路口交通信号灯控制器。主干道至少放行45秒,支干道最多放行25秒。
2、具有数码管显示倒计时功能。
3、可通过键盘调整主、支干道放行时间。
技术要求:
1、确定合理的总体设计方案,绘制控制器的总体结构框图,分析工作原理。
2、完成各单元具体电路设计。包括单片机控制电路、显示电路和键盘的元器件选择、工作原理分析。
3、设计软件流程图及源程序,完成系统的Proteus仿真调试。
4、完成课程设计说明书。

交通的的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7-11-29):
我说一句

网友B:
弄些代码截图啊,不然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2018-06-26):
作者看到了可以联系我吗  2447000409@qq.com

网友D(2018-09-07):
下载上了还没看  感觉很厉害

网友E:
这个单片机用的是AT89C52,那能不能换成AT89C51,如果换的话,其他地方有什么变化,求解。感谢!

网友E:
驱动电路是哪部分

网友F:
程序要对应原理图的电路才行吧

网友G(2018-10-16):
代码有注释吗

网友H(2019-12-08):
有程序嘛?

网友I(2020-06-17):
引用 网友E:
这个单片机用的是AT89C52,那能不能换成AT89C51,如果换的话,其他地方有什么变化,求解。感谢!

51和52的区别不大啊,就是存储一个4k一个8k

网友J:
带不带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