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调式日历显示数码管汇编,求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7-01-03):
单片机可调式日历显示数码管汇编
要求用6个数码管显示
一年的日历和时间
有解释最好了~

网友A:
论坛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的,而且如果单单以单片机实现时钟的话,原理也是很简单的,就一个定时器就够了,如果想用时钟芯片实现的话,说白了就是设置相应的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