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现场保护和恢复的问题,望大神指点,急,在线等

楼主(2017-01-04):
中断程序(汇编语言)
TT:PUSH P2
    MOV P2,#45H
    POP P2
RETI
为什么这段程序保护不了P2的值

网友A:
汇编不懂看

网友B:
以前写汇编伪指令的时候,我好像也遇到过,老师说有中断返回会对某一个寄存器产生影响,具体记不清了  在主程序先保护就好了

网友B:
在主程序里先保护好,中断返回会影响某个寄存器的值

网友C:
还是得大神来帮忙

网友D:
P2是输出的吗?没用过直接出栈到端口的,试试POP A        MOV P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