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李 和 张 转换成16进制怎么算?

楼主:
转换到液晶屏上要如何计算呢?

网友A(2017-01-05):
你这个液晶屏是带字库的吗?

网友B:
用记事本新建一个文本文件test.txt,输入“李海燕”保存2、用一个十六进编辑软件(可以到网络搜索)查看test.txt,得到“李海燕”的十六进制编码“C0 EE BA A3 D1 E0 ”3、由于一个汉字是两个字节,所以“李”->“C0 EE”,“海”->“BA A3”,“燕”->“D1 E0”十进制:“李”->“C0 EE”:C0EE=12*16^3+0*16^2+14*16^1+14*16^0=49390“海”->“BA A3”:BAA3=11*16^3+10*16^2+10*16^1+3*16^0=47779“燕”->“D1 E0”:D1E0=13*16^3+1*16^2+14*16^1+0*16^0=53728二进制:“李”->“C0 EE”:C0EE=1100000011101110“海”->“BA A3”:BAA3=1011101010100011“燕”->“D1 E0”:D1E0=1101000111100000 Tips: 你可以用ALT+小键盘数字输入“李海燕”,如下:ALT+49390:李ALT+47779:海ALT+53728: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