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中断和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7-01-04):
51单片机电子钟程序中,我想用串口通讯发送PC时间给单片机受时,用串口中断接收数据,如2017-01-014 WEN 10:00:00,我用串口助手把上述数据发过去,得到的数据有长有短,无法正确受时,我试了一下,发现:如果定时器中断(读取DS1302数据并显示在1602上)或串口中断(接受受时并写在DS1302内)内的语句多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中断里面尽量少放内容,否则如果中断内的程序运行时又产生中断就会混乱。

网友B:
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C:
程序问题把

网友D(2018-09-22):
在51单片机默认的中断优先级里串口中断的优先级在定时器的后面,在你执行串口中断时,你的T0,T1定时器可能会将串口中断打断,使串口中断时数据接收受到影响,数据就会丢失,或者产生乱码。解决方法:可以试一下将串口中断的优先级调高。具体程序修正:添加PS=1;语句在你的定时器初始化里。

网友E:
不是非要在中断里面完成的任务尽量不要放在中断内,有些可以在中断内设置标志,在中断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