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并联调整天线信号的幅度,看懂的就笑笑吧

楼主(2017-01-04):
为了调整天线信号的幅度,修改电容值。

网友A:
我还真的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真的没看懂

电容并联

网友B:
电容的并联,不容易

网友B:
如果小的画可以借用分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小的画可以借用分布电容

测试样板

网友C:
不容易,每次新版打样都需要调整,计算软件又买不起,只能大致范围增减电容测试

网友D:
新手表示难道没有大一点的电容可以换吗?

网友E:
焊的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表示难道没有大一点的电容可以换吗?

我们只能每次增加1PF的

网友F:
可以的,有才

网友G:
看不懂,新手一枚………

网友H:
厉害了我的哥!从来没有这么玩过!

网友I:
可以改用可调电容试试

网友J:
叠罗汉啊!

网友K:
这是神马

网友L:
我也表示没看懂。。。。。。。。。。。。。

网友M:
笑笑笑笑

网友N:
电容并联 改变容量

网友O:
实在是厉害了

网友P:
这是5个1p电容?这样的分布电容会比一个5p的大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是5个1p电容?这样的分布电容会比一个5p的大不少。

我们这个电容在110pF到115pF间,我们这样大概测试一下每增加一个电容,电压幅度会改变多少,后面找专业人员测量了

网友Q:
可以,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