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万年历时钟

楼主(2017-01-04):
完整的设计文档下载:

/**************************************************/
/*基于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595驱动五个数码管+165按键输入
      +1302实时时钟+18B20温度传感器的万年历时钟
功能键:0xfe:实现温度,时间,年月日,周的转换显示
         0xdf:实现每按一次可以一次更改小时,分,年,月,日,周的闪烁,而
                       实现加减按键对其改变数值
                 0xfb:加功能键,在0xdf有效的情况下才能生效
                 0xfd:减功能键,在0xdf有效的情况下才能生效
数码管亮度有点不一致,还希望高手能帮忙解决,其他功能都是正常的,也可以给各位爱好单片机的新人们一个互相交流的一段小程序,后面付有图片
*/

#include < 12C5A60S2.h >   //头文件
#include < intrin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ime_tuf[]={0x14,0x04,0x10,0x12,0x30,0x00,0x5};    //年月日时分秒周
uchar code weima[]={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数码管位选
uchar code duan_ma[]={0xee,0x88,0xd6,0xdc,0xb8,0x7c,0x7e,0xc8,0xfe,0xfc};   //数码管段选信号
uchar sec,min,hour,day,month,year,week,num,flag,flag1,flag2,flag3,Flicker,di,x,h;
                                    //时间变量及标志位变量
uint tt,tvalue;                         //变量
void yueri_work(void);                 //月日显示程序
void nian_work(void);                 //年显示程序
void Show_pass(uchar dss);         //不显示程序
void zhou_work(void);                 //周显示程序
void delay_18B20(uint i);         //温度延时显示程序
void wendu_work(void);                 //温度显示程序
void show_work(void);                 //显示程序
void KEY(void);                                 //按键显示程序

sbit RCLK=P0^2;                   //595输出存储器锁存时钟线 /165装载移位控制锁存信号
sbit SRCLK=P0^0;           //595数据输入时钟线
sbit SER=P0^3;                   //595数据线
sbit SO=P0^4;                   //165数据输出数据线
sbit CLK=P0^1;                   //165时钟信号
sbit RST=P0^5;                   //1302复位引脚,高电平有效
sbit IO=P0^6;                   //1302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sbit SCL=P0^7;                   //1302串行时钟输入,控制数据线的输入输出
sbit DQ=P1^0;                   //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输入输出口

void Delayms(uint z)                //1毫秒        1T时钟模式下
{
     uint x,y;
         for(x=z;x>0;x--)
          for(y=848;y>0;y--);
}

/********************595驱动程序*********************/
void wr595(uchar date)         //595写入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i=0;i<8;i++)
         {
             SRCLK=1;
                 SER=date&0x80;
                 date<<=1;
                 SRCLK=0;
         }
}

void send2baty(uchar date1,uchar date2)           //写入双字节程序
{
     wr595(date1);
         wr595(date2);
}

void out595(void)                   //595输出锁存程序
{
    RCLK=0;
        RCLK=1;
}
/****************************************************/

/**************165移位寄存器并转串驱动***************/
uchar series_165()
{
         uchar i;
         uchar BYTE=1;                         //最终接收到得字符
         RCLK=0;                                    //将165外部端口数据装入内部寄存器
         RCLK=1;                                    //抬高为移位准备
         for(i=0;i<8;i++)
         {
           BYTE<<=1;                            // 1
           CLK=1;                             //时钟低
           BYTE=BYTE|SO;                        //先接收高位
           CLK=0;                            //时钟高,上升沿下一个数据移出
                                             //   5
         }
    return  BYTE;                      //返回接收字符
}
/****************************************************/

/***************18B20数字传感器驱动程序**************/
void delay_18B20(uint i)   //延时1微秒
{
   i=i*12;      //由于我用的是1T 51单片机 如果用普通51请 把这句话屏蔽
   while(i--);
}

void ds1820rst(void)       //ds1820初始化
{
    u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void)    //读数据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如果DQ==1,执行下面语句
                 {
                dat|=0x80;
                  }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        //写数据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void)       //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uchar a,b;
        ds1820rst();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ds1820wr(0xcc);   //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   //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16+a/16;                 //转换为十进制数

        return tvalue;
}

/****************1302实时时钟驱动程序****************/
void write_baty(uchar dat)          //1302写入一个字节
{
          uchar i;
        SCL=0;
        for(i=0;i<8;i++)
         {
            IO=dat&0x01;                         //先写入低位
                SCL=1;
                SCL=0;
                dat>>=1;
         }
}

void write_addbaty(uchar address,uchar dat)         //向1302地址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
   RST=0;
   SCL=0;
   RST=1;
   write_baty(address);
   write_baty(dat);
   SCL=1;
   RST=0;
}

uchar read_baty(void)              //1302读取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for(i=0;i<8;i++)
    {
             temp>>=1;
                 if(IO)
                  {
                     temp=temp|0x80;
                  }
                 else
                  {
                     temp=temp&0x7f;
                  }
                 SCL=1;
                 SCL=0;
        }
  return temp;
}

uchar read_adddaty(uchar address)        //向1302地址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
   uchar temp;
   RST=0;
   SCL=0;
   RST=1;
   write_baty(address);
   temp=read_baty();
   SCL=1;
   RST=0;

   return temp;
}

void Init_1302time(void)                        //1302初始化
{
         write_addbaty(0x8e,0x00);
         write_addbaty(0x80,time_tuf[5]);
         write_addbaty(0x82,time_tuf[4]);
         write_addbaty(0x84,time_tuf[3]);
         write_addbaty(0x86,time_tuf[2]);
         write_addbaty(0x88,time_tuf[1]);
         write_addbaty(0x8a,time_tuf[6]);
         write_addbaty(0x8c,time_tuf[0]);
         write_addbaty(0x8e,0x80);
}

void read_1302time(void)                 //读1302时间
{
     sec=read_adddaty(0x81);
         min=read_adddaty(0x83);
         hour=read_adddaty(0x85);
         day=read_adddaty(0x87);
         month=read_adddaty(0x89);
         week=read_adddaty(0x8b);
         year=read_adddaty(0x8d);
}
/****************************************************/

/********************定时器0程序*********************/
void Timer0Init(void)                //2毫秒@11.0592MHz         1T时钟模式下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EA = 1;                        //总中断打开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1
{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t++;
        if(tt==500)
         {
            tt=0;
                x++;
                if(x==10)          //20毫秒自动跳会无按键时显示
                 {
                    x=0;
                        di=0;
                 }
         }
        if(tt<250)
         {
           Flicker=0;
         }
        else
         {
           Flicker=1;
         }
}

/********************时间调整程序********************/
void set(uchar sel,uchar sal)
{
      uchar address,time;
          uchar max,min;
          if(sel==7)  {address=0x80; max=59;min=0;}     //秒
          if(sel==6)  {address=0x8a; max=7; min=1;}    //星期
          if(sel==2)  {address=0x82; max=59;min=0;}    //分钟
          if(sel==1)  {address=0x84; max=23;min=0;}    //小时
          if(sel==5)  {address=0x86; max=31;min=1;}    //日
          if(sel==4)  {address=0x88; max=12;min=1;}    //月
          if(sel==3)  {address=0x8c; max=99;min=0;}    //年

          time=read_adddaty(address+1)/16*10+read_adddaty(address+1)%16;   //时间BCD转换
          if (sal==0) time++;  else time--;
          if(time>max) time=min;
          if(time<min) time=max;

          write_addbaty(0x8e,0x00);
          write_addbaty(address,time/10*16+time%10);
          write_addbaty(0x8e,0x80);
}

/**********************显示程序**********************/
void wendu_work(void)
{
     send2baty(0x10,0x00);
         out595();
         Delayms(2);

         send2baty(0x08,0x00);
         out595();
         Delayms(2);

         if(tvalue/10==0x00)
          {
             Show_pass(0x04);
          }
         else
          {
                 send2baty(0x04,duan_ma[tvalue/10]);
                 out595();
                 Delayms(2);

                 send2baty(0x02,duan_ma[tvalue%10]);
                 out595();
                 Delayms(2);
         }

         send2baty(0x01,0x66);
         out595();
         Delayms(2);
}

void nian_work(void)
{

    send2baty(0x10,duan_ma[2]);
         out595();
         Delayms(2);

         send2baty(0x08,duan_ma[0]);
         out595();
         Delayms(2);
   if((Flicker==1)&&(di==3))
    {
           Show_pass(0x04);
           Show_pass(0x02);
        }
        else
         {
         send2baty(0x04,duan_ma[year/16]);
         out595();
         Delayms(2);

         send2baty(0x02,duan_ma[year%16]);
         out595();
         Delayms(2);
        }

         send2baty(0x01,0x10);
         out595();
         Delayms(2);
}

void yueri_work(void)
{
  if((Flicker==1)&&(di==4))
   {
       Show_pass(0x10);
           Show_pass(0x08);
   }
  else
   {
            send2baty(0x10,duan_ma[month/16]);
         out595();
         Delayms(2);

         send2baty(0x08,duan_ma[month%16]);
         out595();
         Delayms(2);
   }
         send2baty(0x04,0x10);
         out595();
         Delayms(2);

  if((Flicker==1)&&(di==5))
        {
           Show_pass(0x02);
           Show_pass(0x01);
        }
   else
    {
         send2baty(0x02,duan_ma[day/16]);
         out595();
         Delayms(2);

         send2baty(0x01,duan_ma[day%16]);
         out595();
         Delayms(2);
    }
}

void zhou_work(void)
{
     send2baty(0x10,0x10);
         out595();
         Delayms(2);

         send2baty(0x08,0x10);
         out595();
         Delayms(2);

        if((Flicker==1)&&(di==6))
         {
             Show_pass(0x04);
         }
        else
         {
                 send2baty(0x04,duan_ma[week%16]);
                 out595();
                 Delayms(2);
         }

         send2baty(0x02,0x10);
         out595();
         Delayms(2);

         send2baty(0x01,0x10);
         out595();
         Delayms(2);
}

void show_work(void)
{
   if((num==0)&&(di==0))
     {
            wendu_work();
         }

   if((num==1)&&(di==0)||(di>=1)&&(di<=2))
         {
            if((Flicker==1)&&(di==1))
                 {
                     Show_pass(0x10);
                         Show_pass(0x08);
                 }
            else
                 {
                         send2baty(0x08,duan_ma[hour%16]);
                         out595();
                         Delayms(2);

                         send2baty(0x10,duan_ma[hour/16]);
                         out595();
                         Delayms(2);
                  }
                if((Flicker==1)&&(di==2))
                 {
                     Show_pass(0x02);
                         Show_pass(0x01);
                 }
                else
                 {
                         send2baty(0x02,duan_ma[min/16]);
                         out595();
                         Delayms(2);

                     send2baty(0x01,duan_ma[min%16]);
                         out595();
                         Delayms(2);
                 }

                 send2baty(0x04,0x10);
                 out595();
                 Delayms(2);
         }

    if((num==2)&&(di==0)||(di==3))
         {
            nian_work();
         }

        if((num==3)&&(di==0)||(di>=4)&&(di<=5))
         {
           yueri_work();
         }

        if((num==4)&&(di==0)||(di==6))
         {
            zhou_work();
         }
}
/****************************************************/

/**********************不显示程序********************/
void Show_pass(uchar dss)
{
     send2baty(dss,0x00);
         out595();
         Delayms(1);
}

/********************按键处理程序********************/
void KEY(void)
{
    uchar key;
        key=series_165();
        if(key==0xdf)
         {
           Delayms(1);
           if(key==0xdf)
            {
                  flag1=1;
                }
         }
        else
         {
            if(flag1==1)
                 {
                    flag1=0;
                        di++;
                        if(di==7)
                         {
                            di=0;
                         }
                 }
      }

        if(di!=0)
         {
            if(key==0xfb)
                 {
                    Delayms(1);
                        if(key==0xfb)
                         {
                                    flag2=1;
                         }
                 }
                else
                 {
                    if(flag2==1)
                         {
                            flag2=0;
                           set(di,0);
                         }
                 }
                if(key==0xfd)
                 {
                    Delayms(1);
                        if(key==0xfd)
                         {
                            flag3=1;
                         }
                 }
                else
                 {
                   if(flag3==1)
                    {
                          flag3=0;
                          set(di,1);
                        }
                 }
         }
        else
         {

        if(key==0xfe)
         {
           Delayms(1);
           if(key==0xfe)
            {
                    flag=1;
                }
         }
        else
         {
            if(flag==1)
                 {
                    flag=0;
                        num++;
                        if(num==5)
                         {
                           num=0;
                         }
             }
         }
        }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Timer0Init();
   ds1820rst();
   Init_1302time();
   while(1)
    {
           read_1302time();
           read_temp();
           KEY();
           show_wor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