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1的定时器计数器

楼主(2017-01-04):
AT89S51的定时器计数器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时要求输入的计数脉冲的高电平或低电持续时间不小于一个机器周期,为什么说这句话错?

网友A:
对或错,不能一概而论。 是否都是对输入脉冲进行计数, 由硬件种类(51单片机、8253芯片……)及工作方式所决定。

网友B:
必须不小于一个机器周期

网友C:
计数脉冲的频率,最大,是 1 / 两个机器周期 = 1 / 2 (12/fosc) = fosc / 24。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就是说还要加上对外部脉冲反应时间1us(即1个机器周期),所以要改为不小于两个机器周期才对吗?

机器周期是根据所使用的晶振频率来算的!一个机器周期如果所使用的晶振频率不同而不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小于1个机器周期是对的啊,但网上很多都说这句话错

没有错

网友G:
要求输入的计数脉冲: 高电平的持续时间不小于1个机器周期, 低电平的持续时间也不小于1个机器周期。  计数脉冲的周期,最小,是两个机器周期。  计数脉冲的频率,最大,是 1 / 两个机器周期 = 1 / 2 (12/fosc) = fosc / 2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1对外部输入的脉冲反应时间是1US,(这个1us是在晶振是12MHZ的前提下!)所以,自己悟吧!

我觉得小于1个机器周期是对的啊,但网上很多都说这句话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1对外部输入的脉冲反应时间是1US,(这个1us是在晶振是12MHZ的前提下!)所以,自己悟吧!

请问,就是说还要加上对外部脉冲反应时间1us(即1个机器周期),所以要改为不小于两个机器周期才对吗?

网友D:
51对外部输入的脉冲反应时间是1US,(这个1us是在晶振是12MHZ的前提下!)所以,自己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