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两个按键分别控制两个继电器

楼主(2017-01-05):
求助高手51单片机两个按键分别控制两个继电器的源码程序(C语言)

Drawing1 - 副本.pdf

控制图纸

网友A:
这个也问?和点亮一个(2个)发光二极管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问?和点亮一个(2个)发光二极管差不多。

刚开始学,请多指教,源码

网友B:

3个按键控制2个继电器程序,如果每个继电器都单独控制停止,可再增加一个按键。
#include <reg52.h>
sbit K1=P1^0;  //按键1,控制第1个继电器启动
sbit K2=P1^1;  //按键2,控制第2个继电器启动
sbit K3=P1^2;  //按键3,控制2个继电器停止
sbit J1=P1^6;  //第1个继电器
sbit J2=P1^7;  //第2个继电器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char x, y;
  for(x=0; x<t; x++)
    for(y=0; y<122; y++);
}
void main()  //主程序
{
  while(1)   //大循环
  {
    if(K1==0)  //检测第1个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1ms(50);  //延时
      if(K1==0)
      while(!K1)  //检测第1个按键是否松开
      J1=0;  //第1个继电器启动
    }
    if(K2==0)  //检测第2个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1ms(50);  //延时
      if(K2==0)
      while(!K2)  //检测第2个按键是否松开
      J2=0;  //第2个继电器启动
    }
    if(K3==0)  //检测第3个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_1ms(50);  //延时
      if(K3==0)
      while(!K3)  //检测第3个按键是否松开
      J1=1;  //第1个继电器停止
      J2=1;  //第2个继电器停止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按键控制2个继电器程序,如果每个继电器都单独控制停止,可再增加一个按键。
#include
sbit K1=P1^0; ...

只能2个按键,而且是按键控制继电器,通过2个继电器驱动同一个电机,电机只能顺时针转(按一个按键 电机转180度开关合闸,再按另一个按键 电机再转180度,开关分闸。

网友C:
我也在找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按a键A继电器动作并保持,按b键B继电器动作并保持吧,至于电机转动是由继电器控制后部电路完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2个按键,而且是按键控制继电器,通过2个继电器驱动同一个电机,电机只能顺时针转(按一个按键 电机转 ...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电机问题,什么样的电机能通过一只继电器控制达到精确转动180度,停止,再通过另一只继电器控制转动180度,达到360度,再停止呢?你只要告诉我这种电机的工作原理,我才能写出程序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2个按键,而且是按键控制继电器,通过2个继电器驱动同一个电机,电机只能顺时针转(按一个按键 电机转 ...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解决电机问题,什么样的电机能用一只继电器控制旋转180度停止,再用另一只继电器控制旋转到360度呢?所以,知道这种电机的工作原理是写程序的前提。否则继电器执行什么样的逻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