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画PCB板时怎样查看零件 焊盘 过孔 的尺寸

楼主:
在绘制PCB板图时,自制的PCB封装零件,其外形尺寸、过孔尺寸、焊盘尺寸,需要用千分尺精确测量,然后绘制PCB封装零件图,绘制好后,还要测量核对是否正确。此时栅格大小的设置极为重要,如果栅格太大,无法测量过孔和焊盘的尺寸,用AD16打开PCB文件或PCB封装零件,按G键------弹出栅格选择菜单------选择最小单位:1mil-------把焊盘或过孔放大到占屏幕50%左右-------编辑------原点-------设置---------把焊盘或过孔中心设置为原点-------鼠标移动到焊盘或过孔边缘,系统自动实时显示鼠标移动的距离,这就测量出了半径,也就知道了直径,就可以核对焊盘、过孔的尺寸是否正确了。画的PCB封装尺寸(焊盘、过孔直径),一定要比千分尺测量得到的零件引脚的实际直径要大30%,防止PCB板制作好后,往板上焊装零件时,零件引脚穿进PCB孔很困难。

网友A(2017-01-05):
附件中,选中了一个焊盘的中心作为原点,按G键,弹出栅格尺寸菜单,选择最小的栅格尺寸:mil.

网友B:
哪用那么麻烦,元件引脚查资料就行了,过孔外径一定要比内径大0.5MM以上。比如常用的杜邦插针,针直径0.8MM,所以内孔必须大于等于0.9-1.0MM。外径大于等于1.5MM,由于针与针的距离是2.54,考虑到阻焊,外径不能大于2.0MM。双面板可以小一点,单面板得大一点。其他元件也是一样。我就使用公制栅格单位,常用0.635MM(25MIL)和0.32MM,就可以满足绝大多数的元件了。

网友A(2017-09-26):
引用 网友B:
哪用那么麻烦,元件引脚查资料就行了,过孔外径一定要比内径大0.5MM以上。比如常用的杜邦插针,针直径0.8MM ...

谢谢你宝贵的经验。实用,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