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三层电梯控制proteus仿真设计 带源码

楼主(2017-01-05):
单片机三层电梯控制,使用数电和带单片机,适合新手。

单片机三层电梯的源程序:
/******************************************************************
  AT89S51的T0,T1计数器对输入的信号进行频率计数,测量结果用五位数码管
动态显示,要求对0~65KHZ的信号频率进行准确测量,误差不超过5HZ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_1=P2^0;
sbit KEY_2=P2^1;
sbit KEY_3=P2^2;
sbit KEY_4=P3^3;

sbit LED1=P3^0;
sbit LED2=P3^1;
sbit LED3=P3^2;

unsigned int num=0;
code unsigned 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显示变量对应的数值*/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 1{
                TH0 = (65536 - 10000) / 256;
                TL0 = (65536 - 10000) % 256;
        num++;//记到20就直接停止
        //if(num>=50)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i,j;
        for(i=0;i<t;i++)
                for(j=0;j<125;j++);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x;
        unsigned char y;
        for(x = xms; x > 0; x--)
                for(y = 124; y>0; y--);//11.0592MHz: 114  //12MHz: 124
}

void delayus( int xus)
{
        while(--xus>0);
}
/*************************显示函数**************************************/

void main(){

                TMOD=0x01;//T0 记时 T1计数
                TH0 = (65536 - 10000) / 256;
                TL0 = (65536 - 10000) % 256;

                TR0=1; //开T0 //        IT1=1;
                ET0=1;//开中断
                EA=1;//打开总中断 0x86  0xdb  0xcf
LED1=1;
         LED2=1;
         LED3=1;
        num=0;             //1  1000 0110    2 1101 1011   3 1100 1111
        while(1)
        {
                        if(KEY_1==0){ LED1=1; LED2=1; LED3=1;while(P1!=0X86);num=0; LED1=0; while(num<500){if(KEY_2==0||KEY_3==0)break;} if(P1==0X86)LED1=1;  }
else if(KEY_2==0) {LED1=1; LED2=1; LED3=1;while(P1!=0Xdb);num=0; LED2=0; while(num<500){if(KEY_1==0||KEY_3==0)break;} if(P1==0Xdb)LED2=1;}
else if(KEY_3==0) {LED1=1; LED2=1; LED3=1;while(P1!=0Xcf);num=0; LED3=0; while(num<500){if(KEY_1==0||KEY_2==0)break;} if(P1==0Xcf)LED3=1;}
}
}
//

单片机三层电梯控制系统的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谢谢分享资料

网友B(2018-06-01):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20-03-01):
谢谢楼主,资料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