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2电源的mega48单片机源代码带Protues仿真

楼主(2017-01-05):
分享一个电源的mega48程序带Protues仿真和源代码

下面是262电源的仿真原理图:

部分单片机源码预览: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16/12/5 8:30:38
// Target : m48p
// Crystal: 1.0000Mhz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math.h>
//void _delay_us (double __us);  //微秒级
//void _delay_ms (double __ms); //毫秒级

/*******************指示灯宏定义*******************/
#define   z_LED_ON()   (PORTB|=0x08)        //主电灯亮        PB3
#define   z_LED_OFF()   (PORTB&=0xE7)        //主电灯灭

#define   b_LED_ON()   (PORTB|=0x20)        //备电灯亮        PB5
#define   b_LED_OFF()   (PORTB&=0xDF)        //备电灯灭

#define   r_LED_ON()   (PORTD|=0x01)        //弱电灯亮        PD0
#define   r_LED_OFF()   (PORTD&=0xFE)        //弱电灯灭

#define   o_LED_ON()   (PORTD|=0x02)        //输出灯亮        PD1
#define   o_LED_OFF()   (PORTD&=0xfD)        //输出灯灭

#define   c_LED_ON()   (PORTD|=0x08)        //充电灯亮        PD3
#define   c_LED_OFF()   (PORTD&=0xf7)        //充电灯灭

#define   c_LED_STATE()   (PORTD^=(1<<PD3))        //充电灯灭

#define M10_OFF()   (PORTD&=0xBF)        //PD6置0         M10
#define M10_ON()   (PORTD|=0x40)        //PD6置1        M10

#define M32_OFF()   (PORTD&=0xFB)        //PD2置0         M32
#define M32_ON()   (PORTD|=0x04)        //PD2置1        M32

/*******************电压采集通道宏定义*******************/
#define         Spare_ele_via           0x40                //ADC0-PC1备电
#define         Main_ele_via         0x41                //ADC1-PC0主电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函数名称: IO口初始化程序
功    能: 实现IO初始化
参    数: 无
返 回 值: 无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C = 0x00;//上拉电阻不使能
DDRC  = 0x00;  //PC0作为AD的输入
PORTB = 0x00;//输出置0
DDRB  = 0xFF;//输出
DDRD  = 0xFF;//AIN1设置为输入
PORTD = 0x01;//上拉电阻不使能
}
/*****************************************************
函数名称: 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功    能: 分频数1024,定时1秒,误差为0.0%,TOP=0xFFFF
参    数: 无
返 回 值: 无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F0; //setup
TCNT1L = 0xBE;
OCR1AH = 0x0F;
OCR1AL = 0x42;
OCR1BH = 0x0F;
OCR1BL = 0x42;
ICR1H  = 0x0F;
ICR1L  = 0x42;
TCCR1A = 0x00;
}
/*******************************************
函数名称: 定时器1中断处理函数
功    能: flag标志位来指示状态
参    数: 无
返 回 值: 无
********************************************/
ISR(TIMER1_OVF_vect)
{
static unsigned int m;
TCNT1H = 0xF0; //setup
TCNT1L = 0xBE;
        ++m;
if(m==1||m==2||m==3)
{
        c_LED_ON();
}
else
{
        m=0;
        c_LED_OFF();
}
//c_LED_STATE();
}
/*******************************************
函数名称: 设备初始化函数
功    能: 对AVR单片机进行初始化
参    数: 无
返 回 值: 无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1_init();
MCUCR = 0x00;//允许引脚电阻上拉
EICRA = 0x00; //外部中断
EIMSK = 0x00;//外部中断失能

TIMSK0 = 0x00; //timer 0 interrupt sources
TIMSK1 = 0x01; //T/C1 溢出中断使能
TIMSK2 = 0x00; //timer 2 interrupt sources

PCMSK0 = 0x00; //pin change mask 0 引脚电平变化中断禁用
PCMSK1 = 0x00; //pin change mask 1
PCMSK2 = 0x00; //pin change mask 2
PCICR = 0x00; //pin change enable 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控制寄存器禁用
SMCR = 0x00; //power controller
sei(); //开总中断
}
/*************************************************************
函数名称: AD采样函数。
功    能: 实现电压的AD采样。
参    数: 无
返 回 值: temp--AD采样的值。
************************************************************/
unsigned int mega48_ad(unsigned char channel)
{
volatile static unsigned int ad_value[64];   //AD转换缓冲
volatile static unsigned char ch=0x40;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int max_value;

  ADMUX = channel; //5V电压 AVCC
  ADCSRA = (1<<ADEN)|(1<<ADPS2)|(1<<ADPS0);      //开启AD转换功能单次模式,32分频
  if(ch==channel)
{
   ADCSRA |= (1<<ADSC);       //启动转换
   while(ADCSRA&_BV(ADSC));       //查询是否转换结束
  temp = ADCL;
  temp|= (unsigned int)(ADCH<<8);
  temp=temp&0x3FF;
  return temp;
}else
{
for(i=0;i<64;i++)
{
  ADCSRA |= (1<<ADSC);       //启动转换

  while(ADCSRA&_BV(ADSC))       //查询是否转换结束
  {
   _delay_us(500);
  }
  temp = ADCL;
  temp|= (unsigned int)(ADCH<<8);
  ad_value[i] = temp&0x3FF;
}

max_value = ad_value[0];
for(i=1;i<64;i++)
{
  if(ad_value[i]>max_value)
  {
   max_value =ad_value[i];
  }
}
max_value =(long int)(max_value/M_SQRT2);
return max_value;
}
//ADCSRA &= 0x7F;
}
/********************************************
函数名称: 主函数
功    能:
参    数: 无
返 回 值: 无
********************************************/
int main(void)
{   uint ad[2];
  volatile static unsigned int cutflag;
   float z_voltage, b_voltage;

   init_devices();

   while(1)
   {
   ad[0]=mega48_ad(Main_ele_via);  //读出AD的采样值
   z_voltage=(ad[0]*5.0)/1024.0;
   ad[1]=mega48_ad(Spare_ele_via);
   b_voltage=(ad[1]*5.0)/1024.0;

if((cutflag==0) && z_voltage>=1.05 && b_voltage>=2)//主电正常,备电正常
        {
                        o_LED_OFF();//主电输出
                        b_LED_ON();//备电灯亮
                        z_LED_ON();//主电灯亮
        if(b_voltage<=2.8)//主电正常,备电正常,脉冲充电
                {
                        M32_OFF();
                        cutflag=0;
                        TCCR1B = 0x05; //start Timer
                }else
                {
                     c_LED_OFF();//充电灯灭
                   TCCR1B = 0x00; //stop
                }

        }
        else if(z_voltage>=1.05&&b_voltage<=2)//主电正常,备电不正常
        {
                        TCCR1B = 0x00; //stop
                        r_LED_ON();//
                        o_LED_OFF();//主电输出
                        b_LED_OFF();//备电灯灭
                        c_LED_OFF();//充电灯灭
                        z_LED_ON();//主电灯亮

        }
        else if(z_voltage<1.05&&b_voltage>=2)//主电不正常,备电正常
                {

                                TCCR1B = 0x00; //stop
                                z_LED_OFF();
                                o_LED_ON();//输出
                                cutflag=1;
                                b_LED_ON();//备电灯亮
                                c_LED_OFF();//充电灯灭
                                r_LED_ON();//弱电灯亮
                                _delay_ms(1);
                                M32_ON();
                }
        else if(z_voltage<1.05&&b_voltage<1.8)//主电不正常,备电电池耗尽
        {

                                 TCCR1B = 0x00; //stop
                                z_LED_OFF();//主电灯灭
                                b_LED_OFF();//备电灯灭
                                c_LED_OFF();//充电灯灭
                                r_LED_OFF();//弱电灯灭
                                o_LED_OFF();//不输出

        }
        else//备电电压1.8<备电<2 and  主电不正常
        {
                 TCCR1B = 0x00; //stop
                c_LED_OFF();//充电灯灭
                b_LED_ON();//备电灯亮
                z_LED_OFF();//主电灯灭
                o_LED_ON();//备电输出
        }

if((cutflag==1) && z_voltage>=1.3 && b_voltage>=2)
        {
        _delay_us(1);
        if((cutflag==1) && z_voltage>=1.3 && b_voltage>=2)
                {
                        cutflag=0;

                }

        }
   }
}

所有资料下载(包含仿真工程文件和源程序):

网友A(2017-05-17):
现在正在用这个开发,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