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各种错误,搞得我都绝望了

楼主(2017-01-05):
这是源程序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num;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num=0;
        tt=0;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ela=1;
        P0=0xea;
        wela=0;
        while(1)
        {
                if(tt==20)
                {
                        tt=0;
                        P1^0=1;
                        if(num==16)
                        num=0;
                        num++;
                        dula=1;
                        P0=table[num];
                        dula=0;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ni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
}
这是错误
learn3.c(14): error C132: 'main':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learn3.c(14):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learn3.c(15): error C136: 'num': 'void' on variable
learn3.c(15): error C244: 'num':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learn3.c(15): error C136: 'num': 'void' on variable
learn3.c(15): error C132: 'num':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learn3.c(16): error C244: 'tt':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learn3.c(16): error C132: 'tt':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learn3.c(17): error C244: 'TMOD':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learn3.c(17): error C132: 'TMOD':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learn3.c(18): error C244: 'TH0':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learn3.c(18): error C132: 'TH0':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learn3.c(19): error C244: 'TL0':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learn3.c(19): error C132: 'TL0':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learn3.c(20): error C244: 'EA':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learn3.c(20): error C132: 'EA':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learn3.c(21): error C244: 'ET0':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learn3.c(21): error C132: 'ET0':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learn3.c(22): error C244: 'TR0':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learn3.c(22): error C132: 'TR0':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learn3.c(23): error C244: 'wela':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learn3.c(23): error C132: 'wela':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learn3.c(24): error C244: 'P0':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learn3.c(24): error C132: 'P0':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learn3.c(25): error C244: 'wela': can't initialize, bad type or class
learn3.c(25): error C132: 'wela': not in formal parameter list
learn3.c(2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while'
learn3.c(2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1'
learn3.c(2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learn3.c(30): error C231: 'tt': redefinition
learn3.c(31):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

我死了算了

网友A:
#include <REG52.H>   // #include <regx52.H>和#include <reg52.H> 不一样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PP10 = P1^0;
uchar num, tt;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num=0;
        tt=0;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ela=1;
        P0=0xea;
        wela=0;
        while(1)
        {
                if(tt==20)
                {
                        tt=0;
                        PP10=1;
                        if(num==16)
                         num=0;
                        num++;
                        dula=1;
                        P0=table[num];
                        dula=0;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t++;
}

试试看。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你的代码敲错太多了 延时函数里面uint你写错了 ,第二个for循环也有问题,你用的tt没有定义,肯定错误很多啊

网友D:

给你修改了一下,仔细对照一下,会有帮助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aa=P1^0;  //P1^0在这里定义一下
uchar num;
uchar tt=0;  //tt应定义为全局变量,所以应在这里定义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void delay(uint z) //缺少“;”号
void main()
{
  num=0;
//  tt=0;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ela=1;
  P0=0xea;
  wela=0;
  while(1)
  {
    if(tt==20)
    {
      tt=0;
//      P1^0;  //P1^0不能直接用,在前面定义一下
      aa=1;    //在前面定义了aa=P1^0;
      }
      if(num==16)
      {
      num=0;
      num++;
      dula=1;
      P0=table[num];
      dula=0;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z)
{
//  unit x,y; //unit是错误的
  uint x,y;   //unit应为uint
  for(x=z;x>0;x--)
//  for(y=110;y>0,=;y--);  //多了,和=两个符号
  for(y=110;y>0;y--);      //应是这样的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  t++;   //双t写成了一个t
  tt++;    //应是双t
}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的代码敲错太多了 延时函数里面uint你写错了 ,第二个for循环也有问题,你用的tt没有定义,肯定错误很 ...

兄弟 干嘛要赋值粘贴啊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昨天回答过。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aa=P1^0;  /**********增加一组sbit aa=P1^0;************/
//uchar num;
uchar num,tt;  /**********增加一组tt************/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z); /**********增加一组void delay(uint z);************/
//void delay(uint z)/**********应该有";"号************/
void main()
{
        num=0;
        tt=0;/*********tt没有定义*************/
        TMOD=0x01;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EA=1;
        ET0=1;
        TR0=1;
        wela=1;
        P0=0xea;
        wela=0;
        while(1)
        {
                if(tt==20)
                {
                        tt=0;
                        aa=1;/***********P1^0不能直接用,增加一组aa=1;************/
                       // P1^0=1;/***********P1^0不能直接用************/
                        if(num==16)
                        num=0;
                        num++;
                        dula=1;
                        P0=table[num];
                        dula=0;
                        delay(1000);
                }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增加一组uint x,y;************/
               // unit x,y;/**************unit书写错误,应该是uint****************/
                for(x=z;x>0;x--)
                   for(y=110;y>0;y--);
                      //  for(y=110;y>0,=;y--);/**************unit书写错误,多写了",="****************/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t++; /***********增加一组tt++;************/
      //  t++;  /***********少了一个t***************/
}

网友E:
你的头文件是不是写错了?#include <REGX52.H>??应该是#include <REG52.H>吧,开头处的void delay(uint z)  这句后面应该有 ; 才对(后面的那个 函数可以不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当时脑子短路了,半夜里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