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led点阵显示屏的仿真图 仿真图里有138和595。和没有这两种芯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
我想请问大家。仿真图里有138和595。和没有这两种芯片有什么区别。
有的时候可以做出来。没有也可以。
我很好奇这是为什么

有138和595的时候。解释说一个控制显示屏的行一个控制列。
那么没有这两种芯片,只用两个上拉电阻来接的话,什么控制行和列。

这两种接法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2017-01-06):

74HC595 是一款漏极开路输出的CMOS 移位寄存器,输出端口为可控的三态输出端,亦能串行输出控制下一级级联芯片,具有锁存功能。
74HC138是 3 线-8 线译码器当一个选通端(G1)为高电平,另两个选通端(/(G2A)和/(G2B))为低电平时,将地址端(A、B、C)的二进制编码在一个对应的输出端以低电平译出。利用 G1、/(G2A)和/(G2B)可级联扩展成24 线译码器;若外接一个反相器还可级联扩展成32 线译码器。网上有很多关于74HC595和74HC138的介绍,需要仔细研究才能悟出其中的区别和共性。

网友B:
LED 16×16点阵扫描显示汉字
电路设计…

汉字编码
汉字编码概述
汉字点阵显示代码
汉字点阵取模软件
程序设计…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66a LE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C:
这两个芯片的主要作用就是省下单片机的管脚,138译码器,595串入并出,只需要时钟线和数据就可以进行级联,如果这时候只用单片机的管脚那是不现实的!

网友D:
1402芯片和595芯片是2种不同的芯片,it1402是恒流的芯片,用于全彩或者是双色,595是恒压芯片一般用于单色 用138译码的稳定一些

网友E:
138是8选1,每次只能一个输出有效。

网友F(2020-06-19):
zl2168 的例子,其实可以的,4-16译码,然后一个CLK一个串口出,但缺点是没有锁存STB。还有OE。

网友G(2021-02-28):
如果能分享C程序就好了

网友H:
大多数程序都具有函数模块,找到资料组合个模块大体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