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w t2定时器

楼主(2017-01-06):
手上有个15f104w 8脚贴片,查了下只有to和t2,有的程序用到的是t0和t1,所以修改了下。可是发现还是不行,最后百度查例程,发现t2的中断号是用12。我用5不行,改成12就可以了。求教为什么是12而不是5,看了好多资料还有书上都说的是5,可例程怎么是12,而且只发现一个例程用12,其他也都用5。所以不明白,在此求教高手

网友A:
STC15改了好多东西,配置和以前的51单片机不一样了,现在的定时器2中断查询次序是12。具体的得去STC官网下个数据手册看。http://www.stcmcu.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1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15改了好多东西,配置和以前的51单片机不一样了,现在的定时器2中断查询次序是12。具体的得去STC官网下 ...

非常感谢   第一次用15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