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烧程序会一直显示检测单片机

楼主(2017-01-06):
为什么烧程序会一直显示检测单片机

楼主:
冷启动了

楼主:
型号stc89c52rc

网友A:
换个版本试下,或重装驱动试试

网友B:
在选一遍单片机型号

网友C: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看看型号 波特率(可调)  在点完下载后冷启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冷启动了

txdrxd反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冷启动了

TXDRXD反接

网友D:
stc单片机串口下载txd接单片机rxd p30  单片机 rxd接txd

网友E:
由图上看,好像要重新上电,或者是没有设定好吧

网友F:
把单片机的开关关了,然后点击下载/编程,之后再打开单片机的开关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显示这个界面的时候把单片机关一下在打开就显示程序烧进去了!我就是这样!

网友H:
把单片机的开关关了,然后点击下载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I:
你再插拔一下USB试试

网友A:
或许是你com口一项没选对

楼主:
那个可能是开发板时间长了坏了

网友J:
要么是单片机坏了,要么是串口线没接好,要么是冷启动

网友J:
单片机坏了,串口线没接好,冷启动

网友K:
连接好后 下载的时候 先断电 再上电

网友L:
最高波特率和最低波特率调到一样试试,调低了试试。

网友M:
看单片机型号有没有选错,89系列有两个版本的。

网友N:
TXDRXD反接、单片机坏了

网友O:
单片机型号和STC选中型号不一致

网友P:
1、有可能是串口线没接好,重新拔插;
2、重启一下单片机看看;
3、单片机有可能坏了

网友Q(2020-07-17):
引用 网友R:

一语惊醒梦中人。
STC89C52和STC89C52RC的型号好像是不一样的,
重新找了后面的就烧录成功了。

网友S:
有的stc89c系列的单片机 有一点问题,电话问制造厂家也不能解决问题。
用4条线 rxd,txd,GND,VCC.随便怎么折腾都是不能烧写入的,
测试了N 次,后来买了编程器一下子就烧写成功。就这样简单!

网友T:
之前是否成功将代码刻录到相同类型的芯片上?如果是,则这次的芯片有可能损坏,请更换芯片再试一次。

网友U:
十有八九是你串口号选错了,我有相同的经历

网友V:
rx tx 接反
波特率不对

网友W:
经常的事可能CH340用的时间长了就这样基本上在图上的状态关电源再打开就行再不行就重新下载在重启电源

网友X:
多数原因都在串口引脚上,也就是TXD和RXD引脚接反了导致的,对换一下引脚试试

网友Y(2021-12-29):
先检测cpu

网友Y:
通过检测后才能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