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数和运行时间怎么计算?求教!

楼主(2017-01-06):
请教行家,主函数一个循环,步进电机转了多少圈,电机转动的时间又是多少?怎么计算的?谢谢!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up_data[8]={ 0xf9,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  //正转
uchar  rate;
/********以下是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speed)
{
        uint i,j;
        for(i=speed;i>0;i--)
           for(j=110;j>0;j--);   // 延时时间为1ms
}

/********以下是步进电机转动函数********/
void  motor_up()
{
        uchar i;
        for (i=0; i<8; i++)     //采用35步进电机(2相4线,四拍步距角1.8度)
  {
        P1 = up_data[i];               //取正转数据
        Delay(12);                  //调节转速
  }
}

/********以下是步进电机加速、匀速、减速运行函数********/
void  motor_turnb()
{
        uint  count;                     //转动次数计数器
  rate=20;              //速度分8档
  count=200;
  do
     {
        motor_up();                 //加速
              rate--;
     }
        while(rate!=0x01);
        do
     {
        motor_up();                 //匀速
        count--;
     }
        while(count!=0x01);
        do
     {
        motor_up();                 //减速
              rate++;
     }
        while(rate!=0x0a);
}

/********以下是主函数********/
main()
{
        while(1)
   {
          P1=0xff;
        motor_turnb();
        Delay(1000);                //延时1s
   }
}

楼主(2017-02-13):
已经知道了1
下面这一句
Delay(12);                  //调节转速
应改为
Delay(rate);                  //调节转速
否则不存在加速和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