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如果要加入序列号匹配怎么加?

楼主(2017-01-06):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S18B20*************//

//***********************************//
sbit DSPORT=P3^2;

int T;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
unsigned char Ds18b20Init();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com);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void  Ds18b20ChangTemp();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int Ds18b20ReadTemp();
uchar CNCHAR[6] = "摄氏度";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LCD12864*************//
sbit  RS = P1^7;
sbit  RW = P1^6;
sbit  E = P1^5;
sfr LCDData=0x80;
void WriteInstruction(uchar);
void WriteData(uchar);
//***********************************//

//***********************5******************************************//
//函数名:延时
//函数功能:
//******************************************************************//
void Delay1ms(uint y)
{
unsigned int x;
        for(y;y>0;y--)
                for(x=110;x>0;x--);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
//函数名:Init_LCD12864初始化
//函数功能:
//******************************************************************//
void Init_LCD12864(void)
{
  delay(0xffff);
delay(0xffff);
WriteInstruction(0x30);
delay(1000);
WriteInstruction(0x30);
delay(1000);
WriteInstruction(0x0c);
delay(1000);
WriteInstruction(0x01);
delay(1000);
WriteInstruction(0x06);
delay(1000);
WriteInstruction(0x01);
}

//******************************************************************//
//函数名:Write_RS
//函数功能:往LCD12864写命令
//******************************************************************//
void WriteInstruction(uchar cmd)
{
delay(5000);
E=0;
RW=0;
RS=0;
E=1;
LCDData=cmd;
delay(50);
E=0;
}

//******************************************************************//
//函数名:Write_RS
//函数功能:往LCD12864写数据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delay(5000);
  E=0;
  RW=0;
  RS=1;
  E=1;
  LCDData=dat;
  delay(50);
  E=0;
}
void ShowGroup(uchar x,uchar y,uchar *p)
{
  switch(y)
  {
   case 1:WriteInstruction(0x80+x-1);break;
   case 2:WriteInstruction(0x90+x-1);break;
   case 3:WriteInstruction(0x88+x-1);break;
   case 4:WriteInstruction(0x98+x-1);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p)
  {
          WriteData(*p++);
  }
}

/*******************************************************************************
* 函数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入           : 无
* 输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nsigned char Ds18b20Init()
{
        unsigned int i;
        DSPORT=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i++;
                if(i>5000)//等待>5MS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数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int i,j;
        for(j=0;j<8;j++)
        {
                DSPORT=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dat&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1;
        }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
{
        unsigned char byte,bi;
        unsigned int i,j;
        for(j=8;j>0;j--)
        {
                DSPORT=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byte>>1)|(bi<<7);
                i=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数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数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入           : com
* 输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0;
        unsigned char tmh,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tmh;
        temp<<=8;
        temp|=tml;
        return temp;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i,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WriteInstruction(0x8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WriteData('-');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WriteInstruction(0x9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                 //显示正
                SBUF='+';//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T=(datas[1]*10+datas[2]);

        WriteInstruction(0x92);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0'+datas[0]); //百位
        SBUF = '0'+datas[0];//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WriteInstruction(0x93);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0'+datas[1]); //十位
        SBUF = '0'+datas[1];//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WriteInstruction(0x94);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0'+datas[2]); //个位
        SBUF = '0'+datas[2];//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WriteInstruction(0x95);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                 //显示 ‘.’
        SBUF =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WriteInstruction(0x96);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0'+datas[3]); //显示小数点
        SBUF = '0'+datas[3];//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WriteInstruction(0x97);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0'+datas[4]); //显示小数点
        SBUF = '0'+datas[4];//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for(i=0; i<6; i++)
        {
                 SBUF = CNCHAR[i];//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 (!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 = 0;
        }
        if(T>22)
                {
                  ShowGroup(1,3,"高温    ");
                }
                else if(T<20)
                {
                  ShowGroup(1,3,"低温    ");
                }
                else
                {
                  ShowGroup(1,3,"温度适宜");
                }
}
//*******************************************************//
// 函数名:        主函数
// 实现功能:做好读温度的准备  必要时要开Timer0中断显示温度
//*******************************************************//
void main()
{
        Init_LCD12864();                         //初始化LCD1602
        ShowGroup(1,1,"温度    ");
        WriteInstruction(0x90);        //写地址 80表示初始地址
        WriteData('C');
        while(1)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