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的简单显示

楼主:
闲来无事,做几块板,就想做一下LCD1602的显示板
自己从写程序到仿真,从原理图设计,画PCB图,腐蚀钻孔,再到焊接,终于完成。

  /********************LCD1602 双行显示*****************************/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第一行显示********************************/
uchar code table0[]="Xiao Qi ^_^ ";
/***************第二行显示****************************************/
uchar code table1[]="I LOVE YOU 1314";
uchar num;
/**************1602的各端口与单片机衔接*/
#define DB P0                //P0口为LCD数据线
sbit RS=P2^7;                //P3.4为LCD的RS端口
sbit RW=P2^6;                //P3.5为LCD的RW端口
sbit E=P2^5 ;                 //P3.6为LCD的E端口

/***************毫秒级************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0;y>0;y--);
}

/***********************向LCD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dat)
{
        delay(5);
        RS=0;
        RW=0;
        DB=dat;
        delay(5);
        E=1;
        delay(5);
        E=0;
}

/***************向LCD写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delay(5);
        RS=1;
        RW=0;
        DB=dat;
        delay(5);
        E=1;
        delay(5);
        E=0;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delay(1);
        E=1;
        write_com(0x38);                //功能设置***********设置8位格式,2行,5x10
        delay(1);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关控制*******设置整体显示  开光标 光标反白显示
        delay(1);
        write_com(0x06);                //进入模式设置指令***向右移 AC(地址计数器)增加1  整个显示移动
        delay(1);
        write_com(0x01);                //清显示*************清除屏幕显示
        delay(10);
        write_com(0x10);                //归位***************将游标归位 移到开始位置
}

/*LCD显示位置设置*/
void set_xy(uchar x,uchar y)
{}

  64. /*主函数*/

  65. void main()
  66. {
  67.                  init();                                                        //初始化

        /********第一行显示******************************************************/
        write_com(0x80);                                //开始指定第一行第一个字符位置0x80
        for(num=0;num<12;num++)                        //向1602写入第一行内容
        {                                                                //
        delay(500);                                                //
                write_data(table0[num]);        //
                                                                        //
        }

/*************888****第二行显示***********************/
        delay(10000);
        write_com(0x80+0x40);                        //开始指定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0x80+0x40(第一行+0x40)
        for(num=0;num<15 ;num++)                        //向1602写入第二行内容
        {                                                                //
                delay(500);                                        //
                write_data(table1[num]);    //
                                                                          //
        }
        delay(50000);
        delay(65535);
        delay(65535);
        delay(65535);

        delay(65535);
    delay(65535);
        delay(65535);
        delay(50000);
        delay(65535);
        delay(65535);

}

lcd 1602程序 注释.zip

网友A(2017-01-07):
不错的基础解析

网友B:
确实有所帮助,感谢。

网友C(2017-05-14):
为什么我仿真可以,但是实物显示屏只有一排白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