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倒车雷达,超声波测距(含源码,工程图)

楼主:
倒车雷达,超声波测速。
内喊源码和工程图,通俗易懂。

所有资料下载:
超声波带报警

下面是部分程序预览: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定义数据类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系统常数*/
long int  time;      /*    时间   */
bit   CLflag;   /*  测量标志  */
char  cshu;       /* 串数 */
#define  T12us   (256-12)    /*定时器设初值   T=(256-T12us)*12/12MHZ  */
sbit VOLCK=P1^0;    /* 发射 */
//接收从P3^2口输入,采用外部中断方式

sbit S1=P2^1;
sbit S2=P2^3;
sbit S3=P2^5;
sbit S4=P2^7;

sbit alam=P3^7;                                        //报警

unsigned char  number[5];      /* 用于存放距离显示数据 */
unsigned char  temp_number[5];

unsigned char fr_alam;      //报警频率控制计数
unsigned char icont;                //距离计数

char  code table[] ={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5,0xDF,0xD7}; //数字0-9的编码
//{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 码表 0,1,2,3,4,5,6,7,8,9 */

/*    通用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 int j)
{
        int i;
        for(i=0;i<j;i++);
}

void display(void)     /*  显示5位数据   */
{
        P0=~table[number[4]];
        S1=0;
        delay(200);
        S1=1;
        P0=~(table[number[3]]|0x20);
        S2=0;
        delay(200);
        S2=1;
        P0=~table[number[2]];
        S3=0;
        delay(200);
        S3=1;
        P0=~table[number[1]];
        S4=0;
        delay(200);
        S4=1;
}

/*  初始化定时器,CTC0、CTC1用于定时     */
void   init_CTC(void )
{
        TMOD = 0x21;      /*  设CTC1工作于模式2 */
        ET0 = 0;              /* 不允许CTC0中断  */
}

void init_INT( )    /*  外部中断初始化为高优先级,并开中断  */
{
        IP=0x01;   /*  置外部中断INT0优先级为高   */
        TCON=0;   /*  设置外部中断0的中断方式为电平触发  */
}

//=========距离与频率之间的转化==============
void Distance_Frequency(void)
{
        //以下语句用于计算距离与报警的频率大小
        if(number[3]>0)                //表示距离大于1米时,不报警
                icont=0;
        else                                //否则
        {
                if(number[2]>0)                //小于1米时,但分米大于0时,报警频率与分米的数据成正比
                {
                    switch(number[2])
                        {
                                case 9: icont=9; break;
                                case 8: icont=8; break;
                                case 7: icont=7; break;
                                case 6: icont=6; break;
                                case 5: icont=5; break;
                                case 4: icont=4; break;
                                case 3: icont=3; break;
                                case 2: icont=2; break;
                                case 1: icont=1;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距离只在厘米时,高频率输出报警
                {
                        if(number[1]>0)
                                icont=1;
                        else
                                icont=0;
                }
        }
}

void Timetojuli(void)   /*   将测量的时间转换为距离 */
{
        long  i;
        i=(long)time*170;
        temp_number[4]=i/10000000;     /* 十米  */
        i=i-temp_number[4]*10000000;
        temp_number[3]=i/1000000;   /*  米  */
        i=i-temp_number[3]*1000000;
        temp_number[2]=i/100000;    /*  分米  */
        i=i-temp_number[2]*100000;
        temp_number[1]=i/10000;     /*  厘米  */
        i=i-(long)temp_number[1]*10000;
        temp_number[0]=i/1000;     /*  毫米  */
        //以下用于控制是否测到距离,如全为0,表明没有测到距离
        if((temp_number[4]!=0)||(temp_number[3]!=0)||(temp_number[2]!=0)||(temp_number[1]!=0))
        {
                number[4]=temp_number[4];   //更新一次数据
                number[3]=temp_number[3];
                number[2]=temp_number[2];
                number[1]=temp_number[1];
                number[0]=temp_number[0];

                Distance_Frequency();                //转化一次
        }
}

void serve_INT0( ) interrupt 0
{
        /*  外部中断0,用于检测接收信号  */
        TR0=0;       /*  关闭定时器0 */
        EX0=0;       /* 关中断  */
        time=(long)TL0;
        time+=(long)TH0*256;
        Timetojuli();                                        //更新一次数据
        CLflag=1;
        TH0=0;
        TL0=0;
}

void CTC0_INT (  )   interrupt  1
{
        TR0=0;
        ET0=0;
}

/*  CTC1中断服务程序,12.5us 中断一次,用于发射  */
void CTC1_INT (  )   interrupt  3
{
        VOLCK=~VOLCK;
        cshu++;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CTC(  );                      /*   初始化定时器 */
        init_INT(  );                      /* 初始化外部中断  */
        CLflag=1;                         /*    测量标志    */
        cshu=0;                          /*  传数 */
        IE=0x80;                           /* 开中断  */
        ET1=1;       ET0=1;
        TR1=0;       TR0=0;
        TL1=T12us;   TH1=T12us;
        while(1)
        {
                CLflag=0;
                cshu=0;
                EX0=0;
                TH1=T12us;
                TL1=T12us;
                TL0 = 0;     TH0 = 0;            /*  定时器0的初始时间 */
                VOLCK=0;
                TR1=1;                                        /*  启动定时器1,发送信号  */
                while(cshu<20) ;                    /*  发10个脉冲串 */
                TR1=0;
                TR0=1;                                   /*  启动定时器0,开始记时  */
                EX0=1;
                display();                                        //调用显示
        //        Distance_Frequency();                //调用距离频率转化程序
                fr_alam++;                                        //程序执行次数加1        用于控制报警频率与距离成正比
                if(icont>0)                                        //表示距离控制位达到报警时
                {
                        if(fr_alam>=icont)
                        {
                                fr_alam=0;
                                alam=~alam;                        //蜂鸣器取反一次,即响一声
                        }
                }
                else                                                //不报警时
                {
                        alam=1;
                }
        }
}

网友A(2017-09-21):
没有仿真的原理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