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设计温控系统。 始终有”16-1.C(154): error C193: 'parameter...

楼主(2017-01-07):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 = P2^2;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sbit beep = P2^3;

uint temp;
float f_temp;
uint warn_11 = 270;
uint warn_12 = 250;
uint warn_h1 = 300;
uint warn_h2 = 320;
sbit led1 = P1^1;
sbit led2 = P1^2;
sbit led3 = P1^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带小数点的0~9编码
0xbf,0x86,0xdb,0xcf,
0xe6,0xed,0xfd,0x87,
0xff,0xef};//不带小数点的0~9编码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x>0;x--)
                for(y = 110;y>0;y--);
}
/*DS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void dsreset(void)
{
        uint i;
        ds = 0;
        i = 103;
        while(i>0)i--;
        ds = 1;
        i = 4;
        while(i>0)i--;
}
/*-----读一位数据函数------*/
bit tempreadbit(void)
{
        uint i;
        bit dat;
        ds = 0;i++;//“i++”起延时作用
        ds = 1;i++;i++;
        dat = ds;
        i = 8;while(i>0)i--;
        return(dat);
}
/*-----读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uchar tempread(void)
{
        uchar i,j,dat;
        dat = 0;
        for(i = 1;i<8;i++)
                {
                        j =  tempreadbit();
                        dat = (j<<7)|(dat>>1);//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面
                }
        return (dat);
}
/*-----向DS18B20向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 = 1;j<8;j++)
                {
                        testb = dat&0x01;
                        dat = dat>>1;
                        if(testb)
                        {
                                ds = 0;
                                i++;i++;   //“i++”起延时作用
                                ds = 1;
                                i = 8;while(i>0)i--;
                        }
                        else
                        {
                                ds = 0;//写0
                                i = 8;while(i>0)i--;
                                ds = 1;
                                i++;i++        ;
                        }
                }
}
/*-----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void tempchange(void)
{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写跳过读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写温度转换指令
}
/*-----读取寄存器中储存的温度数据------*/
void get_temp()
{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 = tempread();//读低8位
        b = tempread();//读高8位
        temp = b;
        temp<<= 8;//两字节组合为一个字
        temp =         templa;
        f_temp = temp*0.0625;//温度在寄存器中为12位,分辨率为0.0625°
        temp = f_temp*10+0.5;//乘以10表示小数点后面只取一位,加0.5是四舍五入
        f_temp = temp+0.05;
        return temp;//temp是整型
}
/*-----数据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char num,uchar dat)
{
        uchar i;
        dula = 0;
        P0 = table[dat];//编码赋给P0口
        dula = 1;

        wela = 0;
        i = 0xFF;
        i =        i&(~(0X01)<<(num));//用i来存储位选数据,只有一位为0
        P0 = i;
        wela = 1;
        wela = 0;
        delay(1);
}
/*-----显示温度数值函数t传递的是整型的温度值------*/
void dis_temp(uint t)
{
        uchar i;
        i = t/100;                          //除以100得到商,为温度的十位
        display(0,i);                  //在第一个数码管上显示
        i = t%100/10;                  //100取余数再除以10得到商,为温度的个位
        display(1,i+100);          //在第二个数码管上显示
        i = t%100%10;          //100取余数再用10取余,为温度的小数位
        display(2,i);                  //在第三个数码管上显示
}
/*-----蜂鸣器报警,灯闪烁------*/
void warn(uint s,uchar led)
{
        uchar i;i = s;
        beep = 0;///蜂鸣器响
        P1 = ~(led);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用温度显示函数起到延时作用
        }
        beep = 1;//蜂鸣器不响
        P1 = 0XFF;//控制相应的灯灭
        i = s;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用温度显示函数起到延时作用
        }
}
/*-----温度处理函数-------*/
void deal(uint t)
{
        uchar i;
        if((t>warn_12)&&(t<=warn_11))//大于25度小于27度
                {
                        warn(40,0x01);//第一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声
                }
        else if(t<warn_12)//小于25度
                {
                        warn(10,0x03);//第一个和第二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声
                }
        else if((t<warn_h2)&&(t<=warn_h1))//小于32度和大于30度
                {
                        warn(40,0x04);//第三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声
                }
        else if(t>warn_h2)//大于32度
                {
                        warn(10,0x0c);//第三个和第四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声
                }
        else                                //在27度到30度之间时只是调用显示函数延时
                {
                        i = 40;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
                        }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baud9600
    TR1 = 1;
}
/*------------串口数据发送函数-----------*/
void comm(char *parr)
{
        do
        {
                SBUF = *parr++;//发送数据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标志为1
                TI = 0;//标志清零
        }while(*parr);//保持循环直到字符为'\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buff[4],i;
        dula = 0;
        wela = 0;
        init_com();
        while(1)
        {
                tempchange();//温度转换器
                for(i = 10;i>0;i--)
                        {
                                dis_temp(get_temp());//获取温度并显示
                        }
                deal(temp);//进行温度处理
                springtf(buff,"%f",f_temp);//将浮点型温度格式化为字符型
                for(i = 10;i>0;i--)
                        {
                                dis_temp(get_temp());//温度并显示
                        }
                comm(buff);//串口发送数据
                for(i = 10;i>0;i--)
                        {
                                dis_temp(get_temp());//获取温度并显示
                        }
        }
}

网友A:
RE: 用DS18B20温度传感器设计温控系统。 始终有”16-1.C(154): error C193:

////////////////和/******************符号部分有错误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 = P2^2;
sbit dula = P2^6;
sbit wela = P2^7;
sbit beep = P2^3;

uint temp;
float f_temp;
uint warn_11 = 270;
uint warn_12 = 250;
uint warn_h1 = 300;
uint warn_h2 = 320;
sbit led1 = P1^1;
sbit led2 = P1^2;
sbit led3 = P1^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带小数点的0~9编码
0xbf,0x86,0xdb,0xcf,
0xe6,0xed,0xfd,0x87,
0xff,0xef};//不带小数点的0~9编码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x>0;x--)
                for(y = 110;y>0;y--);
}
/*DS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void dsreset(void)
{
        uint i;
        ds = 0;
        i = 103;
        while(i>0)i--;
        ds = 1;
        i = 4;
        while(i>0)i--;
}
/*-----读一位数据函数------*/
bit tempreadbit(void)
{
        uint i;
        bit dat;
        ds = 0;i++;//“i++”起延时作用
        ds = 1;i++;i++;
        dat = ds;
        i = 8;while(i>0)i--;
        return(dat);
}
/*-----读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uchar tempread(void)
{
        uchar i,j,dat;
        dat = 0;
        for(i = 1;i<8;i++)
                {
                        j =  tempreadbit();
                        dat = (j<<7)|(dat>>1);//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面
                }
        return (dat);
}
/*-----向DS18B20向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 = 1;j<8;j++)
                {
                        testb = dat&0x01;
                        dat = dat>>1;
                        if(testb)
                        {
                                ds = 0;
                                i++;i++;   //“i++”起延时作用
                                ds = 1;
                                i = 8;while(i>0)i--;
                        }
                        else
                        {
                                ds = 0;//写0
                                i = 8;while(i>0)i--;
                                ds = 1;
                                i++;i++        ;
                        }
                }
}
/*-----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void tempchange(void)
{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写跳过读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写温度转换指令
}
/*-----读取寄存器中储存的温度数据------*/
////////////////////////////////////////////////////////////////////////////////////
void get_temp()/*********后面带返回值,此处也应该有返回值void应该是uchar***********/
////////////////////////////////////////////////////////////////////////////////////
{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 = tempread();//读低8位
        b = tempread();//读高8位
        temp = b;
        temp<<= 8;//两字节组合为一个字
        ////////////////////////////////////////////////////
        temp = templa;  /*********templa没有定义***********/
        ////////////////////////////////////////////////////
        f_temp = temp*0.0625;//温度在寄存器中为12位,分辨率为0.0625°
        temp = f_temp*10+0.5;//乘以10表示小数点后面只取一位,加0.5是四舍五入
        f_temp = temp+0.05;
        return temp;//temp是整型
}
/*-----数据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char num,uchar dat)
{
        uchar i;
        dula = 0;
        P0 = table[dat];//编码赋给P0口
        dula = 1;
        wela = 0;
        i = 0xFF;
        i =        i&(~(0X01)<<(num));//用i来存储位选数据,只有一位为0
        P0 = i;
        wela = 1;
        wela = 0;
        delay(1);
}
/*-----显示温度数值函数t传递的是整型的温度值------*/
void dis_temp(uint t)
{
        uchar i;
        i = t/100;                          //除以100得到商,为温度的十位
        display(0,i);                  //在第一个数码管上显示
        i = t%100/10;                  //100取余数再除以10得到商,为温度的个位
        display(1,i+100);          //在第二个数码管上显示
        i = t%100%10;          //100取余数再用10取余,为温度的小数位
        display(2,i);                  //在第三个数码管上显示
}
/*-----蜂鸣器报警,灯闪烁------*/
void warn(uint s,uchar led)
{
        uchar i;i = s;
        beep = 0;///蜂鸣器响
        P1 = ~(led);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用温度显示函数起到延时作用
        }
        beep = 1;//蜂鸣器不响
        P1 = 0XFF;//控制相应的灯灭
        i = s;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用温度显示函数起到延时作用
        }
}
/*-----温度处理函数-------*/
void deal(uint t)
{
        uchar i;
        if((t>warn_12)&&(t<=warn_11))//大于25度小于27度
                {
                        warn(40,0x01);//第一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声
                }
        else if(t<warn_12)//小于25度
                {
                        warn(10,0x03);//第一个和第二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声
                }
        else if((t<warn_h2)&&(t<=warn_h1))//小于32度和大于30度
                {
                        warn(40,0x04);//第三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声
                }
        else if(t>warn_h2)//大于32度
                {
                        warn(10,0x0c);//第三个和第四个灯亮,蜂鸣器发出“滴”声
                }
        else                                //在27度到30度之间时只是调用显示函数延时
                {
                        i = 40;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
                        }
                }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baud9600
    TR1 = 1;
}
/*------------串口数据发送函数-----------*/
void comm(char *parr)
{
        do
        {
                SBUF = *parr++;//发送数据
                while(!TI);//等待发送完成标志为1
                TI = 0;//标志清零
        }while(*parr);//保持循环直到字符为'\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buff[4],i;
        dula = 0;
        wela = 0;
        init_com();
        while(1)
        {
                tempchange();//温度转换器
                for(i = 10;i>0;i--)
                        {
                                dis_temp(get_temp());//获取温度并显示
                        }
                deal(temp);//进行温度处理
                 /////////////////////////////////////////////////////////////////////
                springtf(buff,"%f",f_temp);/*******springtf来历不明,缺少原型*******///将浮点型温度格式化为字符型
                ///////////////////////////////////////////////////////////////////////
                for(i = 10;i>0;i--)
                        {
                                dis_temp(get_temp());//温度并显示
                        }
                comm(buff);//串口发送数据
                for(i = 10;i>0;i--)
                        {
                                dis_temp(get_temp());//获取温度并显示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符号部分有错误
#include
#include

谢谢。另外我后来发现templa 应该是temp|a(或运算),我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