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初值设置问题

楼主(2017-01-07):
我在设定定时器初值时发现:tmp = 65536 - ms*921600/1000 与 tmp=65536 - ms*9216/10 结果不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没人知道?

楼主:
高手呢,在哪?

网友A:
估计是内存溢出的问题,最好用后一种,我认为.

楼主:
后一种结果不是所要求的,前一种结果正常

网友A:
那有点奇怪了,但在设置定时器时我建议用工具软件 单片机小精灵mcuelf_v1.3,这个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点奇怪了,但在设置定时器时我建议用工具软件 单片机小精灵mcuelf_v1.3,这个很实用的。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点奇怪了,但在设置定时器时我建议用工具软件 单片机小精灵mcuelf_v1.3,这个很实用的。

谢谢指点,,,

楼主:
是什么原因,有人知道吗?

楼主:
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麻烦高手帮忙解答,谢放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这个原因

楼主:
人不是很旺啊,这么多天了,没人答理

网友C:
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D:
除不尽有个取整的过程,如果不合适,肯定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不尽有个取整的过程,如果不合适,肯定不一样的

不存在除不尽啊,就是除数和被除数都多二个零和少二个零的问题

网友E:
9216和921600数据类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9216和921600数据类型不一样。

可我定义tmp是unsigned long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