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HT11的温湿度控制 带proteus仿真,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设计成果,SHT11的温湿度控制下面是仿真原理图:

单片机源程序部分预览: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1602.h>
#include <sht11.h>
#include <24c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W_cmd 0xa0   //24c02写指令
#define R_cmd 0xa1
uint temp,humi;
value humi_val,temp_val;     //定义两个共同体,一个用于湿度,一个用于温度
uchar error;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uchar checksum;              //CRC
uchar TEMP_data[7];          //用于记录实测的温度
uchar HUMI_data[6];          //用于记录实测的湿度
uchar show_temp[5];           //显示设定的温度
uchar show_humi[4];           //显示设定的湿度

uchar data temp_humi_cache[4]; //温湿度设置缓存
uchar temp_set;                 //保存温度变量
uchar humi_set;          //保存湿度变量
uchar presskeynum;    //按键次数变量
uchar nn;            //用于蜂鸣器
uchar code word1[]={"  a product of  "};
uchar code word2[]={"UNITED ELECTRONS"};
uchar code word3[]={" Welcome........"};
sbit k1=P2^0; //选择按键
sbit k2=P2^1; //增加按键
sbit k3=P2^2; //减小按键
sbit k4=P2^3;// 确认按键
sbit led1=P1^4;         //温度过低指示灯
sbit led2=P1^5;        //        温度过高
sbit led3=P1^6;        //湿度低于下限值,报警,加湿。
sbit led4=P1^7;        //湿度过高,报警,不调湿
sbit motor1=P1^0;
sbit motor2=P1^1;
sbit motor3=P1^2;
sbit motor4=P1^3;
sbit P2_6=P2^6;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z为毫秒数

{
     int a,b;
     for(a=z;a>0;a--)
     for(b=120;b>0;b--);
}
void key()
{
     uchar m;
     if (k1==0) //调整按键检测
     {
         delay(5);
         if (k1==0)
         {
             presskeynum++;
             if(presskeynum==3)
             presskeynum=0;
             while(k1==0);         //若一直按下,循环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
     }
     if(presskeynum==1)//温度设置
     {
         if(k2==0)    // 加
         {
             delay(300);
             temp_set++;
             if (temp_set>30)
             temp_set=30;
             while(k2==0);       //加上此句必须松按键才处理
          }
          if(k3==0)//减
          {
               delay(300);
                temp_set--;
                if (temp_set<18)
                temp_set=18;
                while(k3==0);       //加上此句必须松按键才处理
           }

       }

         if(presskeynum==2)//湿度设置
         {
              if(k2==0)// 加
              {
                  delay(300);
                  humi_set++;
                  if (humi_set>99)
                  humi_set=99;
                  while(k2==0);
                }
                if(k3==0)//减
                {
                    delay(300);
                    humi_set--;
                    if (humi_set<1)
                    humi_set=1;
                  }

           }

       if(k4==0)// 退出键
       {
            delay(10);
            if(k4==0)
            {
                while(k4==0);
                presskeynum=0;
                temp_humi_cache[0]=temp_set/10;
                temp_humi_cache[1]=temp_set%10;
                temp_humi_cache[2]=humi_set/10;
                temp_humi_cache[3]=humi_set%10;

                for(m=0;m<4;m++)
                {
                     WriteIIC(W_cmd,0x00+m,temp_humi_cache[m]);      //设定值写入24c02
                }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t;
     k1=k2=k3=k4=1;
         motor1=motor2=motor3=motor4=0;
         P2_6=0;
     for (t=0;t<4;t++)
     temp_humi_cache[t]=ReadIIC(W_cmd,0x00+t,R_cmd);  //读入24c02设定的值
     temp_set=temp_humi_cache[0]*10+temp_humi_cache[1];
     humi_set=temp_humi_cache[2]*10+temp_humi_cache[3];
     LCD_Initial();    //液晶初始化
     GotoXY(0,0);
     Print_slow(word1);
     GotoXY(0,1);
     Print_slow(word2);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GotoXY(0,0);
     Print_slow(word3);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while(1)
        {
                     key();
             if(presskeynum==0)         //测量温湿度
             {
             s_connectionreset(); //启动连接复位
             error=0;                                           //初始化error=0,即没有错误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temp_val.i,&checksum,TEMP); //温度测量
             error+=s_measure((unsigned char*)&humi_val.i,&checksum,HUMI); //湿度测量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如果发生错误,系统复位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calc_sth10(&humi_val.f,&temp_val.f);            //修正相对湿度及温度
                      temp=temp_val.f*10;
                      humi=humi_val.f*10;
                                          GotoXY(0,0);                                       //选择温度显示位置
                      Print("Temp:      C");                             //5格空格
                      GotoXY(0,1);                                       //选择湿度显示位置
                      Print("Humi:      %");                            //5格空格
                      GotoXY(5,0);                                      //设置温度显示位置
                      TEMP_data[0]=temp/1000+'0';                     //温度百位
                      if (TEMP_data[0]==0x30)
                                          TEMP_data[0]=0x20;
                      TEMP_data[1]=temp%1000/100+'0';                //温度十位
                      if (TEMP_data[1]==0x30 && TEMP_data[0]!=0x30)
                                          TEMP_data[1]=0x20;
                      TEMP_data[2]=temp%100/10+'0';                   //温度个位
                      TEMP_data[3]=0x2e;                              //小数点
                      TEMP_data[4]=temp%10+'0';                       //温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TEMP_data[5]=0xdf;                              //显示温度符号℃
                      TEMP_data[6]='\0';
                      Print(TEMP_data);                                //输出温度
                      GotoXY(5,1);                                    //设置湿度显示位置
                                          HUMI_data[0]=humi/1000+'0';                     //湿度百位
                      if (HUMI_data[0]==0x30)
                                          HUMI_data[0]=0x20;
                      HUMI_data[1]=humi%1000/100+'0';          //湿度十位
                      HUMI_data[2]=humi%100/10+'0';            //湿度个位
                      HUMI_data[3]='.' ;                       //小数点
                      HUMI_data[4]=humi%10+'0';                //湿度小数点后第一位
                      HUMI_data[5]='\0';
                      Print(HUMI_data);                         //输出湿度
                                          if ((temp/10)<temp_set)
                                          {
                                             led1=0; //加热
                                                 motor1=1;
                                                 led2=1;
                                                 motor2=0;
                         if((temp/10)==temp_set)
                               {
                                                led1=1;
                                                        motor1=0;
                                             }
                                           }
                      else if ((temp/10)>temp_set)
                      {
                                              led2=0; //制冷
                                                  motor2=1;
                                                  led1=1;
                                                  motor1=0;
                          if ((temp/10)==temp_set)
                                                  {
                              led2=1;
                                                          motor2=0;
                                                   }
                                           }
                      if ((humi/10)<humi_set)
                      {
                                              led3=0; //加湿
                                                  motor3=1;
                                                  led4=1;
                                                  motor4=0;
                          if ((humi/10)==humi_set)
                          {
                                                       led3=1;
                                                           motor3=0;
                                                   }
                                          }
                      else if ((humi/10)>humi_set)
                      {
                                              led4=0; //干燥
                                                  motor4=1;
                                                  led3=1;
                                                  motor3=0;
                          if ((humi/10)==humi_set)
                          {
                                                       led4=1;
                                                           motor4=0;
                                                  }
                                           }

               }  //else
       }  //if

               if(presskeynum==1)  //设定温度时显示的内容
               {
                   show_temp[0]=temp_set/10+0x30;
                   show_temp[1]=temp_set%10+0x30;
                   show_temp[2]=0xdf;
                   show_temp[3]='C';
                   show_temp[4]='\0';
                   GotoXY (0,0);
                   Print("SET TEMP:");
                   GotoXY (0,1);
                   Print(show_temp);

               }

              if(presskeynum==2)                      //设定湿度时显示的内容
              {
                    show_humi[0]=humi_set/10+0x30;
                    show_humi[1]=humi_set%10+0x30;
                    show_humi[2]='%';
                    show_humi[3]='\0';
                    GotoXY (0,0);
                    Print("SET HUMI:");
                    GotoXY (0,1);
                    Print(show_humi);
               }

         }//while
}   //mian

Keil2代码与Proteus7.5仿真下载(注意版本):

网友A(2017-01-09):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我帮大家转为了Keil5的版本 和Proteus8.8版本

网友B:
好,非常感谢

网友C(2017-03-29):
请问24c02是干什莫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请问24c02是干什莫用的?

有人知道吗

网友D(2017-05-18):
下载出现服务器错误,只扣黑币,下载不了

网友E:
正在做借鉴到了很多谢谢大腿

网友F:
正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先收藏。

网友G:
这个驱动电路中三极管放大倍数是多少

网友H:
程序根本编译不通过

网友I(2017-09-05):
下载出错扣币没下载

网友J(2017-11-29):
请问24c02是干什莫用的? 好东西

网友K(2018-01-05):
可以可以

网友L(2018-03-29):
楼主对程序的解释很清楚,很容易看懂,是个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M:
温度和湿度显示为什么和SHT11上的不一样?

网友N:
看来不错,下个学习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看来不错,下个学习学习,谢谢分享。

这个编译后能用吗?

网友P(2018-05-01):
可以直接点击运行仿真了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J:
请问24c02是干什莫用的? 好东西

好像是掉电之后储存数据的

网友P:
可以运行吗?

网友Q:
非常好的分享

网友R:
太感谢了楼主,十分有用,

网友S:
东西如何?

网友T(2018-09-17):
我想看一看  没有黑币

网友U:
大神,温度设置最底到18,就不能继续减了,怎么解决

网友V:
程序运行不了

网友W(2018-10-25):
  这个真的很赞啊!!!

网友X(2019-04-20):
非常感谢 很有帮助

网友Y:
防掉电存数据的

网友Z(2019-05-29):
仿真里面温湿度都有误差啊,并且误差还很大,为什么?

网友AA(2019-12-17):
LED灯不知道怎么用啊

网友AB(2020-05-05):
数据存储器,可以存储设置的数据,断电也不会丢失

网友AC:
程序编译不了啊怎么

网友AD:
引用 网友O:
这个编译后能用吗?

可以

网友AE(2020-12-22):
请问温湿度值与液晶屏上显示的有误差怎么办,而且数值越大误差越大,并且调整温度的时候湿度也会变化

网友AF(2022-05-11):
SHT11用什么芯片代替

网友AG:
下载2楼的更新版本就ok了

网友AH(2023-03-24):
我测试的时候加热电机和加湿电机一直在工作但是温度湿度不长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