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和读/写操作有啥区别?

楼主(2017-01-07):
技术文章中,常常有CPU对总线访问,对存储器读写操作。这一会儿访问,一会儿读/写的,有啥区别和含义??

网友A:
对总线通常使用"访问"这个词,是指与总线的信号交互。
对存储器通常使用"访问"(不需要明确是读或者写的时候),或者使用"读"、"写"、"读写"。“访问”使用的较少。
这更多是一种习惯意义上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总线通常使用"访问"这个词,是指与总线的信号交互。
对存储器通常使用"访问"(不需要明确是读或者写的时 ...

谢谢您的解答,访问(Access)大概就是‘’存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