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按一次计数器开始计数,按两次停止计数

楼主:
有没有人有源程序,看起来很简单,,自己写就各种实现不了

网友A(2017-01-07):
用标志位啊,按一次时为1,按两次时为2,停止计数,标志位清零

网友B:
/*-----------------------------------------------
名称:数码管显示,按键控制秒表
内容:中断按键控制,数码管显示,P3.2 中断0控制计时和停止,P3.3 中断1清零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unsigned int msecond,second;//定义全局变量
bit GoFlag;//定义停止,计时标志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74hc573 就是锁存器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void Init_Timer0(void);
void CLR(void);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0;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IT1=0表示边沿触发
        EX1=1;         //外部中断1开
        IT1=1;         //IT1=1表示边沿触发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TempData[0]=DuanMa[second/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1]=DuanMa[second%10];
                TempData[2]=0x40;// "-"
                TempData[3]=DuanMa[msecond/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TempData[4]=DuanMa[msecond%10];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if(GoFlag)
        {
                num++;
                if(num==5)
                {
                        num=0;
                        msecond++;
                        if (msecond==100)//100进1
                        {
                                msecond=0;
                                second++;//秒加1
                                if(second==100)
                                second=0;
                        }
                }
        }
}
/*------------------------------------------------
                        外部中断0程序
------------------------------------------------*/
void ISR_INT0(void) interrupt 0
{
        GoFlag=!GoFlag; //利用外部中断打开和关闭定时标志 用于开始和停止计时
}
/*------------------------------------------------
                        外部中断1程序
------------------------------------------------*/
void ISR_INT1(void) interrupt 2
{
        if(GoFlag==0)//停止时才可以清零
        CLR();
}
/*------------------------------------------------
                        数值清零
------------------------------------------------*/
void CLR(void)
{
        second=0;      //利用外部中断清零
        msecond=0;
}

网友C:
一键三用:按第一次,秒表运行计时,最大计时99.9s,超过复0。按第二次,秒表停运行,但保持最后显示秒数。按第三次,秒表清0。

实例93 99.9秒秒表

实例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