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用GSM和GPS模块做了一个定位报警继续 有点小问题

楼主(2017-01-08):
本人用GSM和GPS模块做了一个定位报警继续,但是为什么按下按键之后。手机接收到的定位信息时间要比手机的快两分钟,例如现在手机和定位系统时间是十分,然而手机接收到的信息显示是12分了,请问这是怎么原因呢?

网友A:
回帖奖励 +5 黑币

看看你的源码,分析一下

网友B:
GPS的时间是解算出来的,手机的时间不一定准

网友C(2019-01-28):
最近也在做这个,请问楼主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D(2020-04-05):
是不是计算的不对

网友E(2020-10-11):
引用 网友F:

定位报警器的GPS是否与智能终端相连

网友E:
时间有容错

网友G:
检查定位报警器的GPS是否与智能终端相连

网友H:
GPS鎖定時的時間應該比一般手錶時鐘準很多應該找一組正常的gps時鐘做比對吧!

网友I:
怎么出现的

网友I:
发出源码看下

网友J(2020-12-30):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解决的话可以分享源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