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请问画PCB过孔 过大会出现报警 什么问题

楼主(2017-01-08):
请问画PCB过孔 过大会出现报警 什么问题

网友A:
可能是跟旁边的线靠的太近了

网友B:
可能碰到其他线了

网友C:
规则设置问题吧

网友D:
设置一下规则就好了,过孔大小要看PCB厂家的工艺。设置不合理会造成良品率下降。

网友E:
软件制定规则的问题,可以修改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