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的原理图连接管脚问题

楼主:
我搞不懂 那个VCC 和 GND是哪个上哪个下,而且的我的pcb图有三个脚没有用上 (是做小车用的)

网友A(2017-01-10):
VCC 是电源 +第8脚                GND就是 —    第4脚     他是双路的 321 一组   567 是另一组。如果要求不高,不用的时候可以不焊。如果想处理一下,可以把 56 焊在一起 然后接GND ,7 脚不焊

网友B:
第8脚是电源VCC  、第4脚 GND,里面是有两个独立的放大器,共用VCC、GND

网友C:
缺口朝上 右上角是VCC  左下脚是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