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细分是通过软件还是硬件呢?

楼主(2017-01-09):
步进电机的细分是通过软件还是硬件呢?

网友A:
如果自己设计电路可以用软件也可以用硬件。

楼主:
可以不改变软件的情况,通过硬件跳线就行了,那样,打出的实物就会变小了,对吗

楼主:
也就是说,在软件不改变的情况下,通过更改驱动板跳线,就可以控制打印或雕刻精度了?那样出来的实物尺寸就会变小了。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