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单片机矩阵键盘的程序不知道那边出现了错误,求大神

楼主(2017-01-09):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inx1=P3^0;
sbit keyinx2=P3^1;
sbit keyinx3=P3^2;
sbit keyinx4=P3^3;
sbit keyout1=P3^4;
sbit keyout2=P3^5;
sbit keyout3=P3^6;
sbit keyout4=P3^7;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zankey[4][4]={
                                   {1,1,1,1},
                                   {1,1,1,1},
                                   {1,1,1,1},
                                   {1,1,1,1}
                                   };

void main(void)
{
        uchar i,j;
        uchar beikey[4][4]={
                                                {1,1,1,1},
                                                {1,1,1,1},
                                                {1,1,1,1},
                                                {1,1,1,1}
                                                };

        dula=1;           //让右一数码管显示
        P0=table[0];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TMOD=0x01;           //定义定时器0
        TH0=(65535-200000)>>8;
        TL0=(65535-20000);
        EA=1;
        ET0=1;
        TR0=1;

        while(1)
        {
                for(i=0;i<4;i++)
                {
                         for(j=0;j<4;j++)
                         {
                                  if(beikey[i][j]!=zankey[i][j])
                                  {
                                          if(beikey[i][j]==0)
                                          {
                                                   dula=1;
                                                P0=table[i*4+j];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
                                          beikey[i][j]=zankey[i][j];
                                  }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uchar i;
        static uchar keyout=0;
        static uchar butter[4][4]={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
        };

        TH0=(65535-20000)>>8;
        TL0=(65535-20000);

        butter[keyout][0]=(butter[keyout][0]<<1)|keyinx1;
        butter[keyout][1]=(butter[keyout][1]<<1)|keyinx2;
        butter[keyout][2]=(butter[keyout][2]<<1)|keyinx3;
        butter[keyout][3]=(butter[keyout][3]<<1)|keyinx4;

        switch(keyout)
        {
                 case 0:keyout1=0;keyout2=1;keyout3=1;keyout4=1;break;
                 case 1:keyout1=1;keyout2=0;keyout3=1;keyout4=1;break;
                 case 2:keyout1=1;keyout2=1;keyout3=0;keyout4=1;break;
                 case 3:keyout1=1;keyout2=1;keyout3=1;keyout4=0;break;
                 default:break;

        }

        keyout++;
        keyout&=0x03;

        for(i=0;i<4;i++)
        {
                 if((butter[keyout][i]&0x0f)==0x00)
                 {
                          zankey[keyout][i]=0;
                 }
                 else if(butter[keyout][i]&0x0f==0x0f)
                 {
                           zankey[keyout][i]=1;
                 }
        }

}

求大神帮我看看那边有错误    单片机是郭天祥的板子  不知道那边有问题

网友A:
先学习正确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学习正确的程序。

????

网友B:
写的不够精简,用编译软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