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钟(可调节时间)

楼主(2017-01-09):
#include<reg52.h>
sbit KEY_ADD=P3^4;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sbit KEY_DEC=P3^5;
sbit k1=P3^6;
sbit k2=P3^7;
sbit k3=P3^4;
sbit km=P2^0;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6;//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7;//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char h,m,s;  //时分秒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void Init_Timer0(void);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num=0;
        KEY_ADD=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KEY_DEC=1;
        Init_Timer0();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_ADD)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_ADD)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_ADD);//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执行数码管扫描,防止闪烁
                        {
                                  // if(num<99)    //加操作
                               //   num++;
                                           h++;
                                        if(h==24)
                                                h=0;
                                        for(i=0;i<30;i++)
                                        {
                                                km=!km;
                                                DelayMs(3);
                                        }
                                  }
                    }
                }

        if(!KEY_DEC)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_DEC)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_DEC);//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执行数码管扫描,防止闪烁
                       {
                      // if(num>0)  //减操作
                        //  num--;
                                h--;
                                if(h==-1)
                                        h=23;
                                km=!km;
                                DelayMs(20);
                                for(i=0;i<30;i++)
                                {
                                km=!km;
                                DelayMs(3);
                                }
                         }
           }
        }
        if(!k1)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1)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1);//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执行数码管扫描,防止闪烁
               {
                                   m++;
                                if(m==60)
                                        m=0;
                                for(i=0;i<30;i++)
                                {
                                km=!km;
                                DelayMs(3);
                                }
                         }
           }
        }

if(!k2)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2)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2);//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执行数码管扫描,防止闪烁
               {
                                m--;
                                if(m==-1)
                                        m=59;
                                for(i=0;i<30;i++)
                                {
                                km=!km;
                                DelayMs(3);
                                }
                         }
           }
        }

//        if(!k3)
//        {
//                DelayMs(10);
//                if(!k3)
//                {
//                        while(!k3);
//                        s3num++;
//                        TR0=0;
//
//                        if(s3num==2)
//                        {
//                                TR0=1;
//                                s3num=0;
//                        }
//                }
//        }
//           TempData[0]=dofly_DuanMa[num/10];//分解显示信息,如要显示68,则68/10=6  68%10=8
//           TempData[1]=dofly_DuanMa[num%10];
//           Display(0,8); //显示全部8位
//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TempData[0]=dofly_DuanMa[h/10];
         TempData[1]=dofly_DuanMa[h%10];
         TempData[2]=0x40;
         TempData[3]=dofly_DuanMa[m/10];
         TempData[4]=dofly_DuanMa[m%10];
         TempData[5]=0x40;
         TempData[6]=dofly_DuanMa[s/10];
         TempData[7]=dofly_DuanMa[s%10];

  }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i++;
       if(i==Num)
              i=0;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q;
TH0=(65536-2000)/256;                  //重新赋值 2ms
TL0=(65536-2000)%256;

Display(0,8);

t++;
if(t==500)
{
        t=0;
        s++;
        q++;
        if(s==60)
        {
                s=0;
                m++;
                if(m==60)
                {
                        m=0;
                        h++;
                        if(h==24)
                        {
                                h=0;
                        }
                }
        }
        if(q==1)
        {
                P1=0x55;
                DelayMs(3);
        }
        if(q==2)
        {
                q=0;
                P1=0xaa;
                DelayMs(3);
        }
}
}

网友A:
看你写程序的风格 咱俩应该是一个门派的 金沙滩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写程序的风格 咱俩应该是一个门派的 金沙滩对吗?

哈哈,算是吧,看郭天祥的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