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负压转换遭电压冲击停振,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7-01-09):
如图,一个比较标准的MC34063B2核心的DC-DC负压变换电路,奇怪的是如果+5V加载方式不同,结果不同!当+5V电源先启动,再经开关投掷到“ON”,电路工作正常,有所需负压输出;当投掷开关置“ON”,再启动+5V电源,则没有负压输出(输出端子约+3.5V),此时工作电路也很大,约200mA左右(正常是60mA左右),MC34063B2呈现停振状态。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吗?求解惑,谢谢。

网友A:
图都画错了 还问什么问题!你看看技术文件 就好

网友B:
看了半天 没看到你的开关在哪……,电源有没有做滤波处理,先用示波器看一下波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都画错了 还问什么问题!你看看技术文件 就好

愚钝了,这可是资料照画的,错哪真不知(除那个肖特基1N5819没标外,参数均来自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 没看到你的开关在哪……,电源有没有做滤波处理,先用示波器看一下波纹

电源是商品稳压电源(串联稳压式、开关稳压式都试过了),跟什么电源无关,仅与加压方式有关。开关普通开关,或可想想,都一样,与这些硬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