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器开关怎么短接

楼主:
如图,因为强排燃气热水器都装在阳台,电源在洗手间设置有开关,不想每次要跑到阳台再按一下开关键,如何能使如图的开关键短接,让它一通电源就是启动状态。完全菜鸟,请各位大侠详细指教。

网友A(2017-01-10):
可以,但要改一下开关,用到电子元件,你能焊接吗?

网友B:
菜鸟别想了,一个电容加两个电阻

网友C:
开关的那个按钮边焊接两个线 拉进来 找个自复位的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需要懂电路原路才能改动的

网友E:
需要知道开关是 轻触试的 还是常开常闭型的

网友F:
可以的 你先找个空气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