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单片机计时器问题~~~

楼主(2017-01-10):
问个简单问题,计时器T1如果模式为1
即是八位计数器,那么如果TH和TL设置的不一样会怎么样?
它是以高位为准还是以地位为准?

网友A:
你是用哪款51单片机?
T1的mode1好像是16bit不自动重载,mode2才是8bit 自动重载计时器
Mode2:8位自动重装载计时器,当溢出时将TH存放的值自动重装入TL
所以是以TH为主

网友B:
模式一是16位定时器不会自动重装载。如果是自动重装载的模式,当不一样时,第一次是按TL中的值运行。以后就会按TH中的值运行。

楼主:
我说错了,是模式2.
不过大家说的都很多,尤其版主的解释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