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编程 求这道题的解答,急用,谢谢

楼主(2017-01-10):
求这道题的解答,急用,谢谢

网友A:
尴尬了!这是汇编吧!还是C?不像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尴尬了!这是汇编吧!还是C?不像C吧!

汇编和c51都可以解,我想要c的代码

网友B:
编程有趣,敲字麻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汇编和c51都可以解,我想要c的代码

那些不都是地址吗!我不懂那些!实在不好意思!还是等别的大神吧!

网友C:
是二进制转换10进制

网友C: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网友D:
0x11是地址还是值?

网友E: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char code a[16]={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88,0x99,0xaa,0xbb,0xcc,0xdd,0xee,0xff,0};

unsigned int *Pos, *Neg, *Zero;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 p=0, n=0, z=0;

  Pos=0x40;
  Neg=0x41;
  Zero=0x42;

  for (i=0;i<16;i++)
  {
    if ( a[i] < 0x80) p++;
    if ( a[i] > 0x80) n++;
    if ( a[i] == 0) z++;
  }

  *Pos= p;
  *Neg= n;
  *Zero= z;
}

网友F:
该题引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版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有专与该书配套的教辅书《单片机学习指导及习题解答——双解汇编和C51》第2ISBN 978-7-111-42431-4机械工业出版社,解答在P.58,不用Proteus仿真,在Keil 中利用其自身串行输入输出信息窗口打印显示程序运行结果

网友G:
用指针变量,取出内容判断

网友H:
和c51都可以解,我想要c的代码

网友I:
我也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