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蜂鸣器改成三个绿灯三个红灯(LED)

楼主(2017-01-10):
我做了个PM2.5检测仪,用夏普二代传感器在,想在蜂鸣器的位置上改成6只LED,也就是说,浓度越高三只红灯亮(流水灯),反之,绿灯月亮。请大侠提示!谢谢

网友A:
..............定义下LED 和 蜂鸣器没啥区别啊、、只不过亮不亮,响不响

网友B:
亮度用PWM方式控制,做一个调整亮度函数,通过light(亮度值);

网友C:
一个端口只能用PWM

网友D:
参考一下 电池的电量显示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 电池的电量显示是怎么实现的

用单片机自带的ADC功能,或者用外接ADC芯片

网友F:
要是不需要看灯的两灭强度而只需要设定浓度越高的范围亮红灯还是绿灯的个数,那就不需要用PWM了啊,只需要简单的配置灯引脚就OK了啊。

网友G:
一个端口只能用PWM?

楼主:
谢谢老师们。俺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