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点滴测速的信号处理设计,含源码,PCB原理图,proteus仿真,文档

楼主(2017-01-10):
点滴检测(数码管)使用说明

一、通过“设置”按键设置‘检测点滴间隔时间’的设置,设置范围“1-9”秒(通过数码管进行实时显示)。在启动检测的状态下设置,‘检测点滴间隔时间’按新设定的数值进行计时;
二、通过“启动”按键,切换检测的‘启动’与‘停止’状态(在报警的状态下,按下‘启动’按键,取消报警)。

单片机点滴测速的proteus仿真原理图:

点滴检测装置的原理图 用ad画的:

点滴测速设计的pcb图,用ad画的

点滴测速设计的单片机源码:
//功能:通过S1按键设置点滴间隔时间(LED数码管显示)  S2启动/关闭点滴检测(关闭警报)
//晶振:12Mkz                  时间:2015-1-6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定义CPU的等待时间
sfr ISP_DATA=0xe2;  //寄存器申明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sbit led_1=P0^0;                   //绿色指示灯
sbit led_2=P0^1;                   //红色指示灯
sbit key_1=P3^6;                   //设置按键
sbit key_2=P3^7;                   //启动检测按键
sbit beep=P1^2;                           //蜂鸣器

uchar TIME,ms,tes_t,k;
bit state,deteOK,beep1;           //标志位

uchar code seg[]={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 打开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 关中断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 0001,1000 */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 写入硬件延时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ISPEN=1  */
}
/* =============== 关闭 ISP,IAP 功能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7f; /* ISPEN = 0 */
ISP_TRIG = 0x00;
EA   =   1;   /* 开中断 */
}
/* ================ 公用的触发代码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 打开 ISP,IAP 功能 */
ISP_TRIG = 0x46;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1 */
ISP_TRIG = 0xb9;  /* 触发ISP_IAP命令字节2 */
_nop_();
}
/* ==================== 字节读 ======================== */
unsigned char byte_read(unsigned int byte_addr)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地址赋值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除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 写入读命令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return (ISP_DATA);    /* 返回读到的数据 */
}
/* ================== 扇区擦除 ======================== */
void SectorErase(unsigned int sector_addr)
{
unsigned 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 取扇区地址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空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 擦除命令3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SP,IAP功能 */
}
/* ==================== 字节写 ======================== */
void byte_write(unsigned int byte_addr, unsigned char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8);  /* 取地址  */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 清低3位 */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 写命令2 */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 写入数据准备 */
ISPgoon();       /* 触发执行  */
ISP_IAP_disable();     /* 关闭IAP功能 */
}

void delay(uint T)                                //延时子程序
{
        while(T--);
}

void key()                                                 //按键处理程序
{
        if (key_1==0)
        {
                delay(1000);
                if (key_1==0)
                {
                        while(key_1==0);
                        TIME++;
                        if(TIME>9)
                        {
                                TIME=1;
                        }
                        tes_t=TIME;
                        ms=0;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TIME);
                }
        }
        if (key_2==0)
        {
                delay(1000);
                if (key_2==0)
                {
                        while(key_2==0);
                        state=!state;
                        if (state)
                        {
                                ms=0;
                                tes_t=TIME;
                        }else
                        {
                                beep=1;
                                led_1=led_2=1;
                                deteOK=0;
                        }
                }
        }
}

void main()
{
        TMOD=0x01;                                                //打开定时器0、外部中断0
        TH0=0x3c;
        TL0=0xb0;
        ET0=1;
        EA=1;
        TR0=1;
        IT0=1;                                                        //设置下降沿触发方式
        EX0=1;
        TIME=byte_read(0x2000);
        if (TIME==0||TIME>100)TIME=3;
        while(1)
        {
                P2=seg[TIME];                                //  数码管显示
                key();
                if (state)
                {
                        if (deteOK)
                        {
                                beep1=1;
                                led_2=0;
                                led_1=1;
                        }else
                        {
                                beep1=0;
                                led_1=0;
                                led_2=1;
                                beep=1;
                        }
                }else
                {
                        beep1=0;
                        beep=1;
                        led_1=led_2=1;
                        deteOK=0;
                }
        }
}

void TIME_ms() interrupt 1                        //定时器0
{
        TH0=0x3c;
        TL0=0xb0;
        ms++;
        k++;
        if(beep1==1&&k%3==0)                        //蜂鸣器报警处理
        {
                beep=!beep;
                if(k>19)k=0;
        }
        if(ms==20)                                                //1S定时
        {
                ms=0;
                   if (state)                                        //启动点滴计时
                {
                        tes_t--;
                        if (tes_t==0)
                        {
                                deteOK=1;                        //超出计时时间
                        }
                }
        }
}

void dete() interrupt 0
{
        if (state==1)                                          //点滴检测
        {
                tes_t=TIME;
                ms=0;
        }
}

点滴测速设计的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7-04-05):
你好大神,有没有汇编语言编的程序,急需谢谢

网友B(2021-06-21):
state,deteOK,beep1这几个具体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