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C3041的问题:换MOC3081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光耦应该没坏。

楼主(2017-01-10):
部分图被我打码了,现在这个问题,我没有解决掉:请看清楚我的问题:我直接把负载40W灯泡接在MOC3041光藕输出端,MOC3041光耦输入端不供5V直流电,负载就不亮(这样是对的),MOC3041光耦输入端供5V电,负载就亮(这样也是对的),但是把5v撤掉,MOC3041内部的可控硅没有断开,负载依然保持亮的状态(应该不亮才对),这是怎么回事?除非断了负载220交流电

网友A:
3041直驱灯? 没这么用过,用过驱双向可控硅后接负载
4-6接线对调一下试了么?

网友B(2021-01-28):
要想控制端断开,负载灯不亮,这是针对交流负载,直流负载只要触发了,阳极电压始终大于阴极,灯是不会熄灭的,触发断电,交流会有过零点自然会断

网友C(2021-09-23):
你用的光藕带过零的,所以不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