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采用分支结构主程序,以状态号标识系统所处的状态 求大神前辈解答

楼主(2017-01-10):
怎么写采用分支结构主程序,以状态号标识系统所处的状态,状态0,1,2,3分别代表实现不同功能程序。这样说吧,就是把几个独立的程序写到单片机里,按键按一下运行第一个程序,按两下显示第二个程序,如此如此。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是一个单键控制多种流水灯程序,aa,bb,cc,dd,ee分别是4种不同的流水方式,y就是这几种方式的控制位,把你所需要的程序分别写进y所控制的语句中就差不多了。
#include<reg51.h>             //51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51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k1=P1^0;
uchar aa,bb,cc,dd,ee,y=0;                     //定义一个变量,用来给P1口赋值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子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void key()
{
  uchar x;
  if(k1==0)
  {
    delayms(50);
    if(k1==0)
    {
      while(!k1);
      x++;
      if(x==5)
      x=1;
      if(y==5)
      x=0;
      switch(x)
      {
        case 1: y=1; break;
        case 2: y=2; break;
        case 3: y=3; break;
        case 4: y=4;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display()
{
    if(y==0)
    {
      P2=aa;
      delayms(500);
      aa=~aa;
    }
    if(y==1)
    {
      P2=bb;
      delayms(500);
      bb=_crol_(bb,1);
    }
    if(y==2)
    {
      P2=cc;
      delayms(500);
      cc=_cror_(cc,1);
    }
    if(y==3)
    {
      P2=dd;
      delayms(500);
      dd=~dd;
    }
    if(y==4)
    {
      P2=ee;
      delayms(500);
      ee=~ee;
    }
  }
void main()
{
  aa=0xff;
  bb=0x01;
  cc=0xfe;
  dd=0xaa;
  ee=0xff;
  while(1)
  {
    key();
    display();
  }
}

网友B:
你可以用SWITCH语句来实现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