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的期末考试复习试题及答案

楼主:
word格式的完整试题文档下载:

---------下面是内容预览---------------------------------
一、名词解释(30个)
1、数字信号:
不随时间做连续变化的信号,信号数值的大小和增减可采用数字形式。
2、数字电路:
加工处理数字信号的电路。即能对数字信号进行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
3、“与”逻辑
当决定一件事情的各种条件全部具备后,这件事才能发生的逻辑关系。
4、“或”逻辑
在决定一件事情的几个条件中,只要有一个或几个具备,事情就会发生的逻辑关系。
5、补码
补码的符号位与原码和反码相同,即用0表示正,1表示负。数值位与符号相关,正数补码的数值位和真值表的数值位相同;复数补码的数值位是真值的数值位按位取反,并在最低位加1。
6、任意项
无关项和约束项统称。部分变量组合对于函数值是1或0皆可,不影响电路功能,此为无关项;某些输入变量取值组合被禁止出现,即不被允许为输入,此为约束项。
7、正逻辑
把用高电平表示逻辑1、低电平表示逻辑0的规定称为正逻辑
8、负逻辑
把用高电平表示逻辑0、低电平表示逻辑1的规定称为负逻辑。
9、最小项
如果一个具有n个变量的函数的与项包含全部n个变量,每个变量都以原变量或反变量的形式出现一次,且仅出现一次,则该与项被称为最小项。
10、最大项
如果一个具有n个变量的函数的或项包含全部n个变量,每个变量都以原变量或反变量的形式出现一次,且仅出现一次,则该或项被称为最大项。
  • 反演规则
反演规则是将原逻辑函数中所有的“·”变成“+”,“+”变成“·”;0换成1,1换成0;原变量换成反变量,反变量换成原变量。
12、对偶规则
如果把任何一个逻辑表达式Y中的“·”换成“+”,“+”换成“·”;0换成1,1换成0,则得到一个新的逻辑式Y',这个Y'称为Y的对偶式。
13、卡诺图
将n个变量分为行、列两组,画出2n个小方格,每行的方格左方标示相应变量取值,每列的方格上方标示相应的变量取值,每一个方格中填入该格所对应的变量取值的函数值,变量取值的排列是按逻辑相邻性原则排列的,每个方格对应的变量只有一个变量与其相邻方格的变量取值不同。
  • 摩根定理
15、逻辑函数标准型:
逻辑函数的每一项中都包含全部变量,而且每一项中每个变量以原变量或反变量的形式只出现一次。
16、门电路: 输出信号与输入信号之间存在一定逻辑关系的开关电路。
17、TTL与非门:TTL集成逻辑门电路的输入输出结构均采用半导体三极管,所以称晶体管-晶体管逻辑门电路,简称电路。
18、OC门: 集电极开路(漏极开路)与非门门电路。
19、三态门: 三态输出门简称三态门,三态指其输出既可以是一般二值逻辑电路,即正常的高电平(逻辑1)或低电平(逻辑0),又可以保持特有的高阻抗状态。高阻态相当于隔断状态(电阻很大,相当于开路)。
20、扇出系数:与非门输出端连接同类门最多个数。反映与非门的带负载能力。
21、组合逻辑电路: 如果一个逻辑电路在任何时刻产生的稳定输出仅仅取决于该时刻各输入取值的组合,而与过去的输入取值无关,则称该电路为组合逻辑电路。
22、竞争-冒险现象:
①竞争现象:输入信号经过不同路径到达输出端的时间有先后的现象。
②险象现象:电路中竞争现象的存在,使得输入信号的变化可能引起输出信号出现非预期的错误输出,这就是险象现象。
  • 编码器:
编码器是将信号(如比特流)或数据进行编制、转换为可用以通讯、传输和存储的信号形式的设备。
24、译码器:
译码器是一类多输入多输出组合逻辑电路器件,其可以分为:变量译码和显示译码两类。 变量译码器一般是一种较少输入变为较多输出的器件;显示译码器用来将二进制数转换成对应的七段码。
  • 数据选择器:
数据选择器是根据给定的输入地址代码,从一组输入信号中选出指定的一个送至输出端的组合逻辑电路。
26、触发器:触发器是异种具有记忆功能的存储器件。
27、双稳态触发器:具有两个稳定状态的触发器。
28、基本RS触发器:复位-置位触发器,或者置0或1触发器。
29、JK触发器:JK触发器是数字电路触发器中的一种基本电路单元。JK触发器具有置0、置1、保持和翻转功能,在各类集成触发器中,JK触发器的功能最为齐全。在实际应用中,它不仅有很强的通用性,而且能灵活地转换其他类型的触发器。由JK触发器可以构成D触发器和T触发器。
30、时序逻辑电路:如果一个数字电路在任何时刻的稳定输出不仅取决于该时刻的输入,而且与过去的输入相关,则称为时序逻辑电路。
  • 简答题(15个)
1、采用余3码进行加法运算时,应如何对运算结果进行修正?为什么?
若无进位,则和数减3;若有进位,则和数加3。为了解决四位二进制运算高位产生的进位与一位十进制运算的进位之间的差值。
2、逻辑代数中的变量与函数和普通代数中的变量与函数有何区别?
①普通代数中变量取值可为任意数,逻辑代数变量取值只能为0和1,且其中0和1无大小、正负之分。
②逻辑函数取值也只有0和1,逻辑函数和逻辑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由或、与、非3种基本运算决定。
3、什么是最小项?什么是最大项?最小项和最大项各有哪些性质?
最小项:如果一个具有n个变量的函数的与项包含全部n个变量,每个变量都以原变量或反变量的形式出现一次,且仅出现一次,则该与项被称为最小项。
性质:
①任意一个最小项,其相应变量有且仅有一种取值使该最小项的值为1。
②相同变量构成的两个不同最小项“与”为0。
③由n个变量构成的全部最小项“或”为1。
④一个由n个变量构成的最小项有n个相邻的最小项。
最大项:如果一个具有n个变量的函数的或项包含全部n个变量,每个变量都以原变量或反变量的形式出现一次,且仅出现一次,则该或项被称为最大项。
性质:
①任意一个最大项,其相应变量有且仅有一种取值使该最大项的值为0。
②相同变量构成的两个不同最大项“或”为0。
③由n个变量构成的全部最大项“与”为0。
④一个由n个变量构成的最大项有n个相邻的最大项。
4、用卡诺图化简逻辑函数时,应如何画卡诺圈才能求得一个逻辑函数的最简与—或表达式?
①在覆盖所有一方格的前提下,卡诺圈的个数应达到最少
②在满足合并规律的前提下,每个卡诺圈的大小应达到最大
③根据合并的需要,每个方格可以被一个或多个卡诺圈包围
5、根据所采用的半导体器件的不同,集成电路可分为哪两大类?各自的主要优缺点是什么?
双极型集成电路:采用双极型半导体器件作为元件.主要特点是速度快、负载能力强,但功耗较大、集成度较低。
单极型集成电路:指MOS集成电路,采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作为元件.MOS型集成电路的特点是结构简单、制造方便、集成度高、功耗低,但速度较慢。
6、MOS管开关有哪些特点?
①输入阻抗极高
②输出阻抗,截止时极高,导通时较低
③极间电容影响大
④衬底要有正确的连接。
7、晶体三极管有哪几种工作状态?在数字系统中一般工作在什么状态下?
答:截止状态、放大状态、饱和状态。饱和状态和截止状态
8、TTL与非门有哪些主要性能参数?什么是开门电平?什么是关门电平?
答:
TTL与非门的主要外部特性参数有输出逻辑电平、开门电平、关门电平、扇入系数、扇出系数、平均传输时延、输入短路电流和空载功耗等8项。
开门电平:当电路输入端接额定负载时,使电路输出端处于低电位上限所允许的最低输入电位.
关门电平:使电路输出端处于高电位下限所允许的最高输入电位.
  • 为什么竞争-冒险现象是组合逻辑电路中常见的现象?冒险现象有哪些类型?消除电路中竞争-冒险现象的方法有哪些?
实际电路中从信号输入到稳定输出需要一定时间,从输入到输出的过程中不同道路上门的个数不同,或者门电路平均延迟有差异都会导致信号从输入经不同道路传送到输出级的时间不同,这样可能会使逻辑电路产生错误输出。
静态险象:输入信号的改变只引起一个错误信号脉冲
动态险象:输入信号的改变引起多个错误信号脉冲
功能险象:多个输入信号变化不同步产生的错误信号
输出信号毛刺为负向脉冲的为0型险象,通常在与或、与非、与或非型电路中出现;输出信号为正向脉冲的为1型险象,通常在或与、或非型电路中出现。
接入滤波电容、引入脉冲、修改逻辑设计。
10、简述组合逻辑电路的设计步骤。
①仔细分析设计要求,确定输入、输出变量.
②对输入和输出变量赋予0、1值,并根据输入输出之间的因果关系,列出输入输出对应关系表,即真值表.
③根据真值表填卡诺图,写输出逻辑函数表达式的适当形式.
④画出逻辑电路图.
11、简述组合逻辑电路的分析步骤。
①根据给定的逻辑图,从输入到输出逐级写出逻辑函数式;
②用公式法或卡诺图发化简逻辑函数;
③由已化简的输出函数表达式列出真值表;
④从逻辑表达式或从真值表概括出组合电路的逻辑功能.
12、触发器的逻辑功能通常采用哪些方式进行描述?
功能表、状态表、状态图、次态方程和激励表。
13、触发器有哪些基本性质?常见的触发器有哪些种类?各自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性质:(1)触发器有两个稳定的工作状态,一个是“1”态,即输出端Q=1, =0,另一个是“0”态,即输出端Q=0,=1,在没有外界信号作用时,触发器维持原有的稳定状态不变;(2)两个稳定的工作状态相互转变在外界信号的作用下,触发器可以从一个稳定的状态翻转到另一个稳定的状态,所谓“稳定”的状态,是指没有外界信号作用时,触发器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均维持恒定数值。
常见触发器:(1)基本RS触发器:(2)JK触发器:(3)D触发器:
14、时序逻辑电路的分析步骤有哪些呢?
(1) 根据逻辑电路写出各个触发器的驱动方程,即写出每个触发器输入端的逻辑函数表达式。
(2) 根据所给触发器,将得到的驱动方程代入触发器特性方程,得到时钟脉冲作用下的状态方程。
(3) 从逻辑电路中写出输出端的逻辑函数表达式。
(4) 将任何一组输入变量的取值及电路的初始状态,代入状态转移方程中和输出函数表达式中,得到时钟信号作用下的存储电路的次态逻辑值;再以得到的次态逻辑值为初始状态,和此时的输入变量的取值,再次代入状态转移方程中和输出函数表达式中,又得到新的次态逻辑值以及电路的输出值,如此循环代入逻辑值,直到所有输入变量的取值和所有逻辑状态值全部代入。将存储电路的状态转换以及电路的输出用表格的形式来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称为状态转移表。将存储电路状态之间的转换关系用图形的方式来描述,就是状态转换图。
(5) 检查状态转换图(状态转移表),如果在时钟信号和输入信号的作用下,各个状态之间能够建立联系,则说明该时序逻辑电路能够自启动,否则不能自启动。
(6) 根据状态转换表(图)来画触发器和输出端的时序图(即电压工作波形图)。
(7) 逻辑功能概述。
15、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有何不同?
时序逻辑电路包含记忆单元,输出不仅与输入有关,而且与之前的状态有关,
组合逻辑电路不包含记忆单元,输出与输入有关,与之前的状态无关。

电路分析题(10个)

1、设计一个4人表决电路,每人一个按键,如果同意则按下,不同意则不按。结果用指示灯L表示,多数人同意时指示灯亮,否则L不亮。
解:令ABCD为输入变量,同意为1,不同意为0,Y为输出逻辑函数,1为同意,0为不同意,列出真值表。
A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1
1
B
0
0
0
0
1
1
1
1
0
0
0
0
1
1
1
1
C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0
0
1
1
D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0
1
Y
0
0
0
0
0
0
0
1
0
0
0
1
0
1
1
1
得出逻辑表达式:
化简逻辑表达式:
画出逻辑电路图:
2、设计一个将余3码变换成8421BCD码的组合逻辑电路。
减去一个数等于加上这个数的补码,而补码等于原码的反码加一,
3为正数,补码为0011,则利用饲喂集成加法器74LS283实现将余
3码转换为8421BCD码的逻辑电路如图所示:

3、设计一个能接受5位二进制的组合电路,当它们能被6或者7整除时便发出信号。

4、设计一个4人抢答逻辑电路,具体要求如下:
(1) 每个参赛者控制一个按钮,按动按钮发出抢答信号。
(2) 竞赛主持人另有一个按钮,用于将电路复位。
(3) 竞赛开始后,先按动按钮者将对应的一个发光二极管(LED)点亮,此后其他3人再按动按钮对电路不起作用。

答:

  • 设计一个比较4位二进制数 是否相等的数值比较器。
解:分析可知,若这两个二进制数相等,则 同时为0或者同时为1两种可能,因此逻辑表达式为:
化简后为:
从而,逻辑电路图如下所示:
6、试用74LS138型3-8线译码器组成的芯片描绘下列函数的月                                                                 逻辑功能:
(1)
(2)
7、描述下列电路的逻辑功能:
8、用4路数据选择器74LS153芯片实现4变量逻辑函 的功能。
答:选用变量C和D作为选择控制变量,则可对给定逻辑数作如下变换:
根据变换后的逻辑表达式,即可确定各数据输入 分别为

相应逻辑电路图如下所示
  • 分析下面的电路并回答问题
(1) 写出电路激励方程、状态方程、输出方程
(2) 画出电路的有效状态图
(3) 当X=1时,该电路具有什么逻辑功能
解:
(1)
(2)
(3)当X=1时,该电路为三进制计数器

  •                        利用44/10译码器和12/4译码器设计一个5/32译码器。
答:因74LS42无选通输入,当不使用Y8、Y9作为输出端时,输入高位A3可兼做使能端用,这样4/10译码器3/8译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