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丝设备第2代机设计-带单片机源程序-供参考

楼主(2017-01-11):
基础不是很好,程序写的不简洁,但是实现了功能,希望会继续努力,写的更简单点

视频:

51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STC12C2052AD.H> //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latile uint M1=0;//皮带轮电机所转脉冲计数。
volatile uint M2=0;//绕丝电机所转脉冲计数。
uchar a=0,b=0,c=13;//a:皮带轮电机中断频率计数、b:绕丝电机中断频率计数、c:设置绕丝电机速度台阶,以实现多段加速
bit flag1=0,flag2=0,flag3=0,flag4=0,flag5=0,flag6=0,flag7=0;  //标志位

sbit k1=P3^2;//启动键
sbit k2=P3^3;//复位键

sbit EN1=P1^7;//皮带轮电机使能控制线。
sbit fangxiang1=P1^6;//皮带轮电机正反转控制线。
sbit PWM1=P1^5;//皮带轮电机脉冲信号。

sbit EN2=P1^4;//绕丝电机使能控制线。
sbit fangxiang2=P1^3;//绕丝电机正反转控制线。
sbit PWM2=P1^2;//绕丝电机脉冲信号。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延时函数
{
        unsigned x,y;
        for(x=i;x>0;x--)
                for(y=110;y>0;y--);
}

void keyscan()
{
        if(flag4==1)                  //在正转完成后,复位功能才起效,在正转期间,复位按键不起作用。
                {
                        if(k2==0)
                                delay(15);
                                if(k2==0)
                                {
                                        while(!k2);
                                        {
                                                M1=0;
                                                M2=0;
                                                EN1=1;//关闭皮带轮电机使能控制
                                                EN2=1;
                                                TR1=1;//启动定时器1,进行复位动作。
                                        }
                        }
                }
        if(flag4==0)
        {
        if(k1==0)
                delay(15);
                if(k1==0)
                {
                        while(!k1);
                        EN1=1;//关闭皮带轮电机使能控制
                        EN2=1;//关闭绕丝电机使能控制
                        fangxiang1=0;//起始给皮带轮电机一个方向
                        fangxiang2=0;//起始给绕丝电机一个方向
                        TR0=1;//启动定时器0
                }
        }
}
void main()
{
        TMOD=0x11;//设置T0为模式1
        TH0=0xFF; //0.1ms中断一次
        TL0=0x9C;
        TH1=0xFC; //0.8ms中断一次
        TL1=0xE0;
        EA=1;
        ET0=1;
        ET1=1;
        EN1=0;//起始打开皮带轮电机使能端
        EN2=0;//起始打开皮带轮电机使能端
        while(1)
        {
                keyscan();
                if(flag1==1)
                {
                                flag1=0;
                                if(a==20)
                                        {
                                                a=0;
                                                M1++;
                                                PWM1=~PWM1;          //皮带轮电机脉冲频率--定速250HZ
                                                if(M1==1245)  //正转3圈后,方向取反,设置标志4=1,复位键才起作用。20*0.1*1245=2.49秒
                                                {
                                                        M1=0;
                                                        EN1=0;
                                                }
                                        }
                        if(c==5)                                   //转至最高速度后,停机
                        {
                                        TR0=0;                          //关定时器T0
                                        TF0=0;                          //以下所有标志清零
                                        M1=0;
                                        M2=0;
                                        EN1=0;                          //打开皮带轮电机使能。(皮带轮电机驱动板停机时有噪音)
                                        EN2=1;
                                        fangxiang1=1;        //两电机方向取反
                                        fangxiang2=1;        //
                                        a=0;
                                        b=0;
                                        c=13;                        //重新赋值
                                        flag4=1;                //标志4置1,复位按键开始起作用
                                        flag3=0;                //标志3清零
                        }
                        else
                        {
                         if(b>=c)             //设置8段速度:第一段:
                         {
                                 b=0;
                                PWM2=~PWM2;
                                M2++;
                                if(M2==325)         //每325个脉冲后,调一次速
                                {
                                        M2=0;
                                        b=0;
                                        c--;         //绕丝电机台阶数减1。
                                }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绕丝中断程序
{
        TH0=0xFF; //0.1ms中断一次
        TL0=0x9C;
        a++;//更改皮带轮电机脉冲频率。
        b++;//更改绕丝电机脉冲频率。
        flag1=1;//设置标志位,使进入主程序,节省中断程序处理时间。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复位中断程序
{
        TH1=0xFC; //0.8ms中断一次
        TL1=0xE0;
        PWM1=~PWM1;
                M1++;
                if(M1==1245)  //复位脉冲计数,完成后,清零M1; 0.9秒完成
                {
                        M1=0;
                        EN1=0;          //打开皮带轮电机使能控制
                }
        PWM2=~PWM2;
        M2++;
                if(M2==2600)         //半步运行 就是2600个脉冲        2.08秒完成
                {
                                  TR1=0;         //等待绕丝电机复位完毕后,将所有数据清零。
                                略……………………

完整资料下载: